亚拓多轴培训班随手拍

楼主(2014-11-06):
    前两天去参加亚拓多轴培训班,随便拍了些照片同大家分享(部分内容转载至官网),一点心得体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高铁至虎门,屌丝只能坐火车

今天准备装的多轴和云台,480和690都有

来的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我订的是M480L,这是包装盒上的技术参数和简介,简单介绍一下APS-M的功能。APS-M支持目前常见的多轴,4,6,8轴的十字和X电机布置。有手动,姿态,GPS飞行模式。具备自动返航功能,返航功能可以由手动,失控,低电压三种状态触发。具备全自动降落功能,在降落时,脚架会自动放下,自动降落状态随时可以人工解除。有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热点环绕 三种智能飞行模式,支持FUTABA和JR的所有制式接收机。在外接蓝牙模块后,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调参,设定非常简单,10分钟即可设定完成。

先看看起落架部分吧,做工优良

侧面看看,螺杆式的收放脚,这个设计工厂做了2万次收放耐用性测试,应该很可靠

脚架的安装是需要事先上油润滑的,这点很关键,转贴一下官网的友情提示,嘿嘿
自動收腳架必須定期檢查保養,保持收腳架運作順暢!
保養方式,先使用空氣噴嗆(壓縮空氣罐)將腳架螺桿上灰塵、髒物清除乾淨,
再使用噴霧式防卡耐磨油噴在螺桿與活動關節上,噴完後並將外觀多餘殘油擦拭乾淨。

楼主:
比较感兴趣的是机臂,电机是新设计的4213 370KV

底部的LED灯,电机座的颜色不同,LED灯的颜色也不同,便于区分头尾

机臂上的标识,标明了这只机臂的安装位置和桨的旋转方向

桨拆下来看看,固定螺丝为2大2小,不要装错,标配7.5寸塑料桨

尾端的管夹

电源插头和电调信号线

拆开电机座看看

电调的正面,电机座内部空间比较大,电调散热情况应该还可以

电调的背面,正,负,信号触点清新可见,BLHELI成为可能,刷机有风险

如果在設定測試馬達轉向或是在PCU開機時,發生部分馬達不轉或是電變沒有開機,這是組裝整線時,過度拉扯把馬達訊號線給拉脫了,請檢查馬達訊號線是否鬆脫。
為了避免組裝時,因拉扯讓馬達訊號線鬆脫,可以在原本束帶後面再加一條束帶補強,或是在杜邦插頭的根部塗一點AB膠,可以有效防止馬達訊號線鬆脫問題。

比较新颖的开关设计,电池插头插好推入电池仓后,整个系统仍然是关闭状态,轻按开关3秒,整个系统才会通电启动。面板上有电量指示灯和飞行状态灯。状态灯有一个外接的LED灯,可以贴在多轴底部,方便飞行时查看

和直升机一样的设计,滑轨式电池仓

电源管理模块,最高支持6S电压,配备防打火电源插头,6 IN 1的电调电源插头,连接其他设备时,插头千万不能插错,要不就是悲剧。插好后要检查插头是否确实插好,这个部分在上盖盖好后就不是很好检查了。如果要装云台,需要事先将云台供电和图传供电线插好预留出来。

連接APS-M與PCU之間的訊號線請確實連接!插線時,請務必將刻有UP字樣端口朝上,對準插座後,確實的插入至定位(UP符號切齊外殼邊緣),
不確實插入定位,將導致接觸不良APSM不動作等問題的產生!

网友A:
个人觉得收放起落架意义不大,除了增加重量和成本外,意外坠机时收起来的起落架没能为相机和云台提供保护,后果可想而知;另外想知道,天地飞9是否更适合飞亚拓多轴?

网友B:
意外坠机镜头云台一般都不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收放起落架意义不大,除了增加重量和成本外,意外坠机时收起来的起落架没能为相机和云台提供保护, ...

个人觉得收放起落架是更多的方便航拍时三轴云台的PAN轴向的运作和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外坠机镜头云台一般都不保的

航拍中意外坠机,所有能花钱搞定的事情都是小事,您懂的!

网友:
降落伞还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收放起落架意义不大,除了增加重量和成本外,意外坠机时收起来的起落架没能为相机和云台提供保护, ...

不航拍的话,确实没什么大的意义了

网友:
果然是大厂家!!!亚拓加油!!!!

网友:
对亚拓选配的碳桨很感兴趣,目前还没找到收购处。

网友:
我关心有现场炸机吗

网友:
培訓當天組裝m690 9台, m480 8台, 幾位沒帶控來機子放酒店, 實飛升空13架, 全數操練完科目安全反航, 報告完畢。

网友C:
继续直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直播下去!!!

这不是直播,是录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直播,是录播

hello 能加好友吗?有航拍的技术想请教的!谢谢

网友(2015-02-25):
有实际炸机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