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FRSKY套装问题

楼主(2014-11-06):
玩ER9X系统快2年了,总的来说是得心应手。有魔友试飞我的飞机总打舵反应慢半拍,我还一直不信。前些日子飞550电直炸机怀疑失控,新买了台FUTABA T8FG,原配的6208接收机,装到飞机上通电测试,终于发现两者的区别:FUTABA系统在***(kuaisu) 移动油门(总螺距)时3个舵机的动作是非常连贯顺滑的,ER9X+FRSKY套装则会出现类似跳跃式的动作(比如舵臂同样转动90度范围,其中会出现瞬间小角度高速的动作,打舵速度越快越明显)。经过2个多月的适应,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FUTABA的系统,发现在做3D动作的时候确实比ER9X+FRSKY系统有着更好的反应速度。
    我的问题就是: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制式?电子线路?系统?T8FG配合FRSKY的兼容接收机同样高速顺滑与6208SB没试出区别。

网友:
怀疑是系统问题!frsky的制式应该是仿福他爸既然兼容接收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的ER9X系统的摇杆电位器碳膜磨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ER9X系统的摇杆电位器碳膜磨损啦!

这个绝对不可能,我用的是福斯9控,里面的电位器是我自己更换的台产帝国电位器,使用时间不长的。我曾经测量过控的输出信号,单纯从示波器显示的方波来看没有出现占空比突变的情况,就算是高速打舵也其波形变化也是非常顺畅的。所以我判断问题是出现在高频头之后。同时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个案,因为我前后用过2个FS9 控,同样改ER9X以及FRSKY套装,2个控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A:
所有通道都抖舵?还是某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通道都抖舵?还是某个通道?

不是抖舵,而是高速遥动摇杆时,舵臂出现类似跳跃的动作,慢速不会。如果你有用ER9X系统以及FRSKY套装,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抖舵,而是高速遥动摇杆时,舵臂出现类似跳跃的动作,慢速不会。如果你有用ER9X系统以及FRSKY套装, ...

我有FRSKY套装,目前装在FUTABA FF7上那天试试。

网友B:
曲线什么的有设置不?另外我想知道你测的时候飞机跟控的距离是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什么的有设置不?另外我想知道你测的时候飞机跟控的距离是多远?

飞3D曲线肯定是斜直线了,距离不是在跟前我怎么能知道舵机运动状态?这个问题我已经留意达1年之久,各方面的问题也都想到过,唯独一个就是没办法验证无线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3D曲线肯定是斜直线了,距离不是在跟前我怎么能知道舵机运动状态?这个问题我已经留意达1年之久,各方 ...

你离远点,让别人帮你看看试试

网友:
关注,看样子跟设置没啥关系,似乎真的是系统问题

网友C:
富斯9原装高频头接收机,辉盛9克,er9x下没有出现楼主的问题。

手都快摇断了也没见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斯9原装高频头接收机,辉盛9克,er9x下没有出现楼主的问题。

手都快摇断了也没见跳舵。。。。。。{:1 ...

你这个舵机是数字还是模拟?貌似不苟快吧,我用KST215、KST815(无刷标准舵机)都会出现这问题,用FUTABA接收就没事

网友:
辉盛9克。就是最便宜的舵机啊。  模拟的。

不能再快了。。。。。。。再快舵机不跳我的手该跳了!!

网友:
ff9 + frsky,kst115舵机,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遥控器分辨率或者采样频率的问题?

网友:
突然想起个问题: 楼主刷的er9x是哪个版本?   存在frsky协议版本的。

不知如何上传附件。

http://er9x.googlecode.com/svn/trunk/  此链接下er9x-frsky.hex

试试看还会出问题么?

网友:
猜测主要原因是模块通信用的ppm信号和射频通信信号的周期无法同步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