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号更新 重要通知 】FUTABA T8FG等 微调开关配件信息 告别返厂超低价

楼主(2014-11-06):
T8FG的微调失灵是个普遍现象,按了没反应是微动开关接触不实 触电氧化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  然后找配件 某宝上

关键字;日本松下 6*6*5 直插2脚 轻触 小 微型 微动 按键 开关 方形 30万

几毛钱一个  可以一起买十几个回来自己换了 比返厂省钱省时间啊

1月23号更新  重要通知  由于一直没时间修理,今天快递送到开关  然后晚上拆开遥控器,发现开关不一样  当场晕死  T8和14的不同  拆控很费劲的  白费劲了擦擦灰装回去了   同一家给老板发个图就知道买哪个了   以上开关信息已更新  想换的模友注意

对之前看帖的模友表示歉意。

T8FG实物图

楼主:
声明 不是广告啊 方便大家而已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对着缝隙喷点WD-40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对着缝隙喷点WD-40进去。

方法也行  但是治标不治本  临时用可以

网友B:
找个修手机的地方
整整  我的三轴就这样修过

网友C:
这种开关寿命10万次以上的吧?要飞多久才会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修手机的地方
整整  我的三轴就这样修过

难道修手机的是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寿命10万次以上的吧?要飞多久才会坏啊

很多人的都不好使的  不是完全不好使 用力按 或者多次按还会好   我的就有点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修手机的是模友?

没有  只是自己手工差 找个修手机帮我焊一下而已  其实航模东西没那么高端  精密程度还没手机高

网友:
换开关简单的

网友:
微调几乎就没有用过呢

网友D:
楼主,感觉拆8fg电路板好难啊!

网友E:
关键还是要找摇杆电位器,村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感觉拆8fg电路板好难啊!

仔细慢慢拆 拆之前欧诺个手机拍个照片 装的时候按照片按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还是要找摇杆电位器,村田的......

阿达那有卖啊 三十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慢慢拆 拆之前欧诺个手机拍个照片 装的时候按照片按回去就好了

我拆到看到电路板和拆下摇杆总成后拆不下去了,感觉要动烙铁才可以继续拆啊

网友:
这种开关要经常按按,在氧化膜不厚的情况下经常按压可以破坏氧化膜,因为是微调开关,不经常使用,才会造成氧化膜太厚,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
圆的那个***按键坏了有替代的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