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四轴飞机,通电后E300套装的电机BB响?

楼主(2014-11-06):
新装了一个四轴飞机,配置如下:
(1)电机、电调、桨:E300动力套装
(2)机架:某宝仿F450机架
(3)飞控:KK飞控V5.5韩版
(4)遥控器,接收机:华科尔白色D10,RX1002
(5)另因DJI的E300电调是OPTO电调,所以另外加了一个外置BEC(好盈 5V 3A)给飞控板和接收器供电

问题描述如下:
(1)通电后电机"B~B~B~B~B~",约每秒响一下(查过E300说明书的故障排除说明,这个响法是输入信息异常)
(2)遥控器油门杆掰到左下角解锁KK飞控板后,电机停止BB响,之后,遥控器操作正常
(3)新安装的四轴飞机,还没校准,电机这样BB响,我都不知道怎么校准油门行程
(PS网上KK飞控的校准教程,说逆时针旋转YAW电位器、将油门杆推到最高,飞控板上电,听到“滴滴”两声后迅速收油门至最小,接着听到“滴~~~~”长音,断开电源,复位YAW电位器,油门行程校准完成)

之前没有加外置BEC给飞控板和接收器供电时,电机也是这样响的。

请教一下DJI的技术人员,跟老魔友,这种情况要怎么办?

网友A:
dji電調是不需要校準油門的!
但你的飛控是kk,這邊是dji版除非有人用過該飛控不然因該沒人能回答你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電調是不需要校準油門的!
但你的飛控是kk,這邊是dji版除非有人用過該飛控不然因該沒人能回答你這問題? ...

晕菜了,电调不能校准,那现在四个电机启动时压根不同步怎么办?我的四轴是X模式的,油门缓推,电机依次转动,第二个电机先转,然后是第一个,第三个,第四个,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挺大的!
DJI电调的兼容性也太差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