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H500首飞,上视频啦~~

楼主(2014-11-06):
风力2级左右,视频除了剪辑没做任何处理。但飞机和云台的稳定性都还有感觉比X疆差些,,一分钱一分货。还算可以接受。不过相机水平不平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问了售后,竟然说用遥控器上横滚调节,无语了。。。http://www.tudou.com/v/BezRTPPMom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什么相机拍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它家的云台就是有这个毛病,飞着飞着会有倾斜。这不是相机的水平问题,是云台,只能在准备拍的时候用遥控器的横滚调节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家的云台就是有这个毛病,飞着飞着会有倾斜。这不是相机的水平问题,是云台,只能在准备拍的时候用遥控器 ...

云台应该能调的啊,谁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相机拍的?

ilo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应该能调的啊,谁有办法吗。

云台的横滚值大了以后,飞着飞着就会有小的倾斜,你试着把横滚值搞小一点。  不过平常用遥控器的横滚来调平衡是很容易的啊,飞的时候调。

网友:
很好啊  新手看不出那不好来,华尔X4咋样啊,跟随是不是很屌

网友:
ilook的 侧光或者逆光实在不堪。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云台,正常华家的云台后面有v1v2可调水平的,然后只插仰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云台,正常华家的云台后面有v1v2可调水平的,然后只插仰俯就行了

V1V2在哪?没找到啊。

网友:
飞机和云台的稳定性略逊于X疆,但华牌的控可以甩X疆几条街

网友:
引用 楼主:
V1V2在哪?没找到啊。

你用的是什么云台?

网友:
双十一在论坛收了一个华科尔的3D云台,还没测试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