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期 望老手们给建议 该不该入450

楼主(2014-11-06):
去年入模,当时买了scp+d7e,玩了两天就摆静态了,两个月前重新入模,scp改了无刷,又入了架02s,现在的水平就是随便翻一翻,做不出标准的3d动作,不喜欢练模拟……都是真机练……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scp动力充足,但是翻起来太不稳定了玩着不爽,02s很稳,但是翻起来太吃力(昨天刚给d7e短接电阻刷了Galee固件,油门100直线  螺距0-100斜线行程量LH都是45%,与之前原厂设置一样,现在死活翻不过去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其实主要还是想尝试450级别的大鸡,主要问题有2个 1:没找到稳定的合适大鸡的飞厂,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不想花太多钱,最多不超过1500配一架飞跃无副翼算是什么档次?普通3d应该没问题吧?

谁能给点建议我到底该不该入450……还是凑合着飞scp和02s了……  另外求1500以内详细配置……

网友A:
既然有d7e就不用再买控了
空机飞越或富丽都行,
斜盘舵机kst215或315 3个
尾舵kst515或525
电调好盈铂金40a或者再加点钱v3(不差那点钱最好v3,包你不后悔)
电机花牌2221 最好6s的
这个配置足够度过新手时光了~
再买个华科尔接收器……
这些跟你预算差不多吧,但还要买充电器、电池以及各种乱七八糟工具预算差不多要加几百到一千……
1500如果想全买只能上几乎垃圾配置了……

网友:
飞越普通3d完全没问题~ 关键电装要好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d7e就不用再买控了
空机飞越或富丽都行,
斜盘舵机kst215或315 3个

谢谢建议~6S会比3s强很多吗?感觉6s的话成本太高了电池也贵……充电器我有b6 不上6s的话应该不用换吧?工具的话手里有 电烙铁 螺丝刀 迷你电钻 其他应该不需要什么吧? 另外南方 冬天最低0度,应该不能飞吧,要入是不是也等过冬以后?

网友:
入門機配置.

网友:
1500二手可以收一个全套 带配件 带工具的  新的话估计要加一千差不多, 如果没有飞场 或者人比较懒  还是别上了  出场率低的可怜 而且如果没人带 出了问题很难解决,之前我也是飞小鸡的  后来一冲动 收了台450  后来升级充电器 买配件 买电池接收啥的 扔进去一千又  三个月了把 飞了大概三十多电、、 我水平跟你差不多 简单翻翻 中间还作死炸了两次
450飞起来肯定比小鸡爽  但是这个成本问题 还有安全问题需要考虑考虑  玩习惯小鸡 安全意识一直提不上去

网友:
飞越空机 680    恒吉MD933  68x3    尾舵T9257  90  花牌6S 电机128  黄K8  150   好盈铂金40A  170   达普1500 45C 6S  165/块     这是我的配置

网友B:
冷静~冷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6S会比3s强很多吗?感觉6s的话成本太高了电池也贵……充电器我有b6 不上6s的话应该不用换吧?工 ...

450用3s的也完全没问题,只是考虑到以后想升级的话3s不都没用要转手了吗。。。
既然有b6充,那么用3s也可以,这样暂时省了充电器钱,b6玩450也能凑合用,电池的话其实价格差的也不多的。。。
其他工具还需要球头钳,螺距尺(图便宜就买机械式的,只要性格仔细精度也完全没问题),还需要什么暂没想到。。。
注意如果入飞越空机,自带的螺丝几乎全部都要扔掉换冰人的螺丝(冰人的那套30块的螺丝就可以了),否则日后有你折腾的。。。富丽的我没用过不知道,不过性价比听说还是不错的~
但是记住省钱其实也是花钱的开始,飞越空机入门完全没问题,但是以后里面会有很多件都像升级的。。。
据说冬天0度也能飞,不过我也今年春天才入模到现在还没飞过0度的天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d7e就不用再买控了
空机飞越或富丽都行,
斜盘舵机kst215或315 3个

对,我说怎么觉得差了什么,落下陀螺仪了,用k8!屌丝神器~!

网友:
450便宜实惠    练习真的很不错

网友:
收个二手X3好了,全套不带控1500差不多,飞跃真心垃圾,富力不知道。曾用飞跃十字盘球头螺丝直接飞断,尾桨夹螺丝断了射尾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不用华的接收。

网友:
我在出450.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D:
水了一年半论坛了,基本上问出这样问题的都是在变相找借口说服自己去买,所以,骚年,follow your hear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了一年半论坛了,基本上问出这样问题的都是在变相找借口说服自己去买,所以,骚年,follow your heart~
...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看来我也干过这事,拼命给自己要买的借口,自己找不到就让别人给自己找买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了一年半论坛了,基本上问出这样问题的都是在变相找借口说服自己去买,所以,骚年,follow your heart~
...

哈哈 还真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富丽相比飞越机身精度怎么样?还是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不用华的接收。

再买控就超预算了。还是手里的控飞飞吧,华的接受很差吗?

网友:
入了富丽450,6s电机,先后入了6块电池了,花费了不少,450不知道怎么回事整天炸,买了3个月了,就飞了6电把,炸了两次,这次炸了,还没修呢, 都没心情了。02s和master随便翻的,已经飞了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