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歼十重心在哪里啊,

楼主(2014-11-06):
做了一架板机歼十,不知道重心,求大神解惑。

网友A:
差不多是在电机往前4到5厘米处。应该跟F22的重心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是在电机往前4到5厘米处。应该跟F22的重心差不多

电机位置有所不同啊,

这也是电机前10公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位置有所不同啊,

那个绿点不是重心的地方?

楼主:
不是,那是我的魔术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绿点不是重心的地方?

不是,那是我的魔术扎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是我的魔术扎带

差不多应该是在“歼”字刚要下笔的那里,或者就是在那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应该是在“歼”字刚要下笔的那里,或者就是在那附近

哦,明白,太感谢了

网友(2015-05-14):
此贴必须顶,拿分走人

网友(2016-03-16):
左右不是各有5个方格吗? 倒数第二个 位置前后大约 3-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