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纠结啊 帮我决定下吧最近攒了2个月米够了 一直纠结1.4米零战和幻影2000选哪个好呢

楼主(2014-11-06):
以前飞过米格15 f16 35 和两架p51 最近看上了飞翼的幻影2000但看了视频感觉有点贼同时又看上了fms的零战不知道选哪个好呢 本地模友说零战买来飞几次就没意思了 说幻影2000有挑战性刺激 各位帮我参谋参谋下买哪一架好呢

网友A:
幻影2000!!!  初次试飞加两个尾鳍 增加稳定  飞惯了拆掉

网友B:
请问米格15有图纸吗?请给我一份.2359097904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幻影2000!!!  初次试飞加两个尾鳍 增加稳定  飞惯了拆掉

谢谢你 请教下副翼舵量和副翼舵量设多大好呢 怕太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米格15有图纸吗?请给我一份.2359097904qq.com谢谢

米格15是航域的 不是kt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格15是航域的 不是kt做出来的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请教下副翼舵量和副翼舵量设多大好呢 怕太贼了

模友飞过 记得副翼10度  升降记不清了  设置大小舵吧 EXP设置75% 尾鳍一定要装的!!!问一下 您的3A 翼展多少  什么配置  电池多大  侧飞有癖性吗?

网友:
FMS的产品,不错哦!

网友:
两个都入手!

网友:
机库飞机数量还是蛮多的,顶

网友C:
看你喜欢了。楼主既然拿这两个飞机对比的话,肯定不光是为了飞。我知道有的模友确实比较喜欢零战这款有历史的飞机。喜欢的话不妨买一个。要说纯粹为了飞起来爽,那二战机是没法和喷气机比的。这个零战我有,已经飞了几十趟,无炸无伤。如果楼主是长春周边的,我可以考虑出给你,这样你应该能省钱把幻影也买了。我的零战飞行视频可以找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飞过 记得副翼10度  升降记不清了  设置大小舵吧 EXP设置75% 尾鳍一定要装的!!!问一下 您的3A 翼 ...

翼展1400cm 挺稳的 好飞做动作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喜欢了。楼主既然拿这两个飞机对比的话,肯定不光是为了飞。我知道有的模友确实比较喜欢零战这款有历史 ...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飞过 记得副翼10度  升降记不清了  设置大小舵吧 EXP设置75% 尾鳍一定要装的!!!问一下 您的3A 翼 ...

电池是4s 4000 80a电调 电机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喜欢了。楼主既然拿这两个飞机对比的话,肯定不光是为了飞。我知道有的模友确实比较喜欢零战这款有历史 ...

零式怎么卖有意

网友C:
请问你是哪里的?这个飞机貌似不好邮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哪里的?这个飞机貌似不好邮寄

有盒子就好油机 QQ76576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