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的四轴

楼主(2014-11-06):
今天下班回来,天还不算黑,打算把满电的一个5000MAH的电池放会电,然后携带了四轴,天7,上了小区17楼的屋顶。
开控,通电,接BB响,很好,满电。点烟,等待自检,等待GPS联机。
5分钟后,烟抽完,GPS绿灯闪烁,一切正常。解锁起飞,飞机很灵活,一下子离地,高度三米,稳稳的悬停,微微的晚风,轻轻吹过,夕阳在远处留下最后一抹余晖,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悬停三分钟后,打算稍微做点动作,向前推杆,飞机很轻盈,呼的一下向前飞去,轻微拉杆,飞机又慢慢回来,再推杆,又呼的向前,再拉杆。。。。等等,飞机没按正常的姿势回来,再拉,还是没回,拉到底,飞机突然发疯似的回来了,连忙切手动,前推杆,飞机悬停了几秒,然后突然跃升,然后呈25度角的样子,加速朝左边飞速飞走,放油门,拉杆,切返航,关控,飞机无任何反应,越飞越快,离开了我的视野!

找寻1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失望的提控回家了!

铝合金折叠四轴机架
银燕2212电机
好赢4合一电调
NAZA M LITE+GPS
天地飞七通接收
3S5000MAH电池

特此纪念!
这是第一架失联的四轴

网友:
市区内啊?可能有人遭殃了。

楼主:
不算是市区,在郊外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围是一片被拆迁的废墟和待建的工地

楼主:
凭借最后的一点亮光,看到飞机从两栋楼顶上飞跃而过,然后失去视线了,如果飞机没有突然改变航向的话,最后可能的是闯进小区后面高楼的某个目前还是全闲置的房间里

网友A:
节哀,什么控呀

网友:
没了,亏大了。

网友B:
哎,看来还是目视飞行好了。

网友:
望LZ早日寻回爱机,祈祷

网友C:
你这描述听上去好像是遥控器失控..然后GPS丢星..凑一起..就飞走了的感觉

楼主:
近距离啊,就打算悬停一下的,当时JJ就离我不到10米的距离,突然拉高自己飞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哀,什么控呀

也只能节哀了,哈哈,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看来还是目视飞行好了。

好吧,就10米左右的范围飞啊,当时还有一个反应,就是伸手想抓起落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描述听上去好像是遥控器失控..然后GPS丢星..凑一起..就飞走了的感觉

呵呵,遥控器回来还试过,正常
GPS丢星可能性不大,在飞走的时候,看到绿灯还是在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遥控器回来还试过,正常
GPS丢星可能性不大,在飞走的时候,看到绿灯还是在闪的

不过按照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GPS丢星导致....感觉很像....

网友:
拉高是保护返航的前奏,然后朝Home飞去了,你得思量一下它在外面还有哪个家啊?!

网友:
作孽,又是NAZA LITE。。。

网友:
你上一次在哪里飞的,回到上次起飞的那个地点去了。

网友:
不知你这次飞的是不是你上次飞的地方,如果不是,可能是因地磁干扰造成的。一般来说你换了一个地方飞,最好是做一次地磁校正,如何校正,说明书里有具体的说明。反正我觉得DJI的飞控好象不太靠谱多少,我也飞丢过一架,莫名其妙的,至今仍找不到。

楼主:
每次飞行,都会做校准,这次没做,那是因为上周日,就在这里飞的,就在家里楼上的平台飞的!
好吧,但愿他能飞到北 京DJI总部帮我问候一下吧

楼主:
这个还是新款的lite,还有个老款的LITE,飞了那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任何问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GPS的大僵,倒是没问题

可能吧,大疆功能上很实用,就是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会飞走,炸机就认了,飞走怎么算?

网友:
电机怎么坏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切手动模式, 也无法飞回来吗?

另说明书上并没有要求每次起飞前校准罗盘啊, 大家都是每次起飞前校准罗盘么?

昨晚上港装了一架Naza lite+GP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这个机架毁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机架确实不错,打算再找个同样的机架!毕竟17层的高度摔下来,这个强度 ...

某宝“三沅机架”

网友:
祈祷
我的也是新款的lite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哀,同哀!

我们这种近距离悬停失控飞走或炸机,就在眼前犮生,真是无耐,

网友:
自动返航,不过家的地点记错了,是不是上次在其他地方飞过,把那点作为家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距离啊,就打算悬停一下的,当时JJ就离我不到10米的距离,突然拉高自己飞走了

节哀,看来JJ想离家出走一段时间,希望以后能找到

网友:
失而复得,恭喜!

网友:
活要见人,死要见机啊,总算是找到尸体了。

网友E:
接bb响应该可以报警,半夜里去失联地附近守着,说不定能听到报警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是一个爽快人,和你机架的交易是我最省心的一次,可惜了这个机架和你缘分太浅了。。。。。

恩,呵呵,这个机架我个人感觉对于一般的玩玩,还是不错的,有足够的强度,从17楼坠落,飞控和电调都是完好的!

网友F:
最近有问题10月27开始各地都有模友这样飞走情况都一样,我的前几天和你情况一样飞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有问题10月27开始各地都有模友这样飞走情况都一样,我的前几天和你情况一样飞走

是的,我早上看论坛的发现了,都是在GPS状态下莫名飞走,而且切换模式也无法改变状态!
虽然最后找回残骸,损失减轻了一些,但是还是有点惋惜的,但是居然还有僵粉跳出来攻击,才让人真的愤怒!
我可以接受大疆说这是你自己的失误或者干扰的解释,但是那么多模友,基本类似的情况,真的可以被掩饰么?

楼主:
在17楼顶上撞击避雷针,然后反弹摔下17楼,单臂砸水泥地上,再反扣在花坛里,四个电机全部轴弯,三个外壳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bb响应该可以报警,半夜里去失联地附近守着,说不定能听到报警声

BB响接了,但是电池肯定会被甩出去的

网友G:
飞不远的,建议再找找看。其它所有问题都排除的话,就轮到怀疑电池了,电池掉电压有时会造成灰机突然执意向某个方向猛飞!我以前碰到过,还找来大疆客服都没找到原因,后来搞明白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4059&extra=

网友:
出现这情况后我淡定的切模式没用飞机就是不听话失控前我是在定高模式飞行高度4米左右,本来刚想降落,呀的突然高速向上飞不受控制。我没有楼主幸运。直接掉海里了。定高模块有用到GPS吗?

网友:
代人說怎樣也一定不是大奸的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17楼顶上撞击避雷针,然后反弹摔下17楼,单臂砸水泥地上,再反扣在花坛里,四个电机全部轴弯,三个外壳 ...

变形的全报废了吧?最后一个换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不远的,建议再找找看。其它所有问题都排除的话,就轮到怀疑电池了,电池掉电压有时会造成灰机突然执意向 ...

已经找到了,电池上周另外大飞鲨的550四轴上飞过15分钟,一点问题都没有。
反正现在飞控和电调都是找回来正常的,至少目前看起来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三沅机架”

哈哈,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变形的全报废了吧?最后一个换轴了吗

不知道了,先丢着吧,下次买配件的时候,再顺带买点轴和轴承换一下,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I:
从来不用GPS,哈哈,多轴固定翼直升机  我都当成直升机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来不用GPS,哈哈,多轴固定翼直升机  我都当成直升机飞。。。

哈哈,兄弟,你牛啊,纯手控啊!不过也安全了,不怕不受你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你牛啊,纯手控啊!不过也安全了,不怕不受你控制了

我本来就是玩直升机的呀~~。。。多轴那些除了FPV和自动巡航,都用不上。。。还是玩直升机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了,先丢着吧,下次买配件的时候,再顺带买点轴和轴承换一下,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限制一下机身的最大各种角度,会不会降低炸鸡损失?

网友:
楼主人品好啊。

网友:
它嫌你麻烦,不跟你玩了

网友J:
以后飞飞机还是有必要装额定位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限制一下机身的最大各种角度,会不会降低炸鸡损失?

这个基本上应该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后飞飞机还是有必要装额定位滴

以后是不是要去买个360的GPS手表挂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是不是要去买个360的GPS手表挂上面?

那随便喽,只要能定位都可以

网友K:
话说今天我的运气也不太好,一大早去飞450,小炸两次,损失3副桨,两次都是某个电机突然失去动力导致。但在地面测试又一切正常,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距离啊,就打算悬停一下的,当时JJ就离我不到10米的距离,突然拉高自己飞走了

我去  是不是让别人遥控飞走了啊?节哀!

网友:
NAZA的东西全靠GPA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话说今天我的运气也不太好,一大早去飞450,小炸两次,损失3副桨,两次都是某个电机突然失去动力导致。但在 ...

检查一下,是不是用电调供电的?对换一组机臂上的设备试试看!
我原来用天行者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总是同一位置电机转速不正常,导致炸鸡,后来听群里模友建议,取消电调供电,用外接UEBC供电就正常了!

配置是DJI450机架,朗宇A2212,天行者30A带EBC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是不是用电调供电的?对换一组机臂上的设备试试看!
我原来用天行者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总是 ...

嗯,非常感谢,我试试看去

网友L:
这事什么情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事什么情况导致的?

我炸鸡,还是他炸鸡?

网友M:
银燕2212电机  3S5000MAH电池,鸡鸡总重多少啊?

网友M:
楼主杭州的? 三墩还是丁桥啊?

网友N:
我个人看法应该是磁罗盘的问题.磁罗盘一单出问题飞机就变成无头模式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杭州的? 三墩还是丁桥啊?

三墩北

楼主:
引用 网友M:
银燕2212电机  3S5000MAH电池,鸡鸡总重多少啊?

差不多1.4KG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个人看法应该是磁罗盘的问题.磁罗盘一单出问题飞机就变成无头模式乱飞

恩,个人的猜测也是,但是同一地方,几天前,刚校准过磁罗盘,而且周边没啥大的干扰源,同样对比的另外一台四轴,老款的GPS,老款的LITE,基本没出过问题!

网友M:
不轻啊,续航多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轻啊,续航多时间啊?

2200mah的续航时间6分钟,5000的刚打算试试续航时间,结果就出意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和我以前同样的遭遇,安慰下!我有套F450闲置在家,需要找我,或直接上qav250玩穿越机吧

多谢兄弟了!
我打算还是入折叠的机架,方便携带,dji的450也有一套准备出掉回血,穿越有DJI原厂的330机架,LITE的飞控,2200能飞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距离啊,就打算悬停一下的,当时JJ就离我不到10米的距离,突然拉高自己飞走了

返航需要先定点吧 没定点也应该直接land

网友:
楼顶起飞非常危险,一个楼里面的2.4g的wifi信号~~~~~~~~

楼主:
呵呵,你要说WIFI信号能干扰到控,那这控也废了,普通路由器,WIFI功率50MW,最大也不超过150MW

网友P:
引用 楼主:
恩,个人的猜测也是,但是同一地方,几天前,刚校准过磁罗盘,而且周边没啥大的干扰源,同样对比的另外一 ...

想不通为何切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也无法接管?

网友:
当散文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不通为何切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也无法接管?

这个我不知道,没法查记录,接收机也坏了,但是关控,有灯光变化,但是飞控依旧朝一个方向飞去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知道,没法查记录,接收机也坏了,但是关控,有灯光变化,但是飞控依旧朝一个方向飞去

这个太吓人了。 飞机丢了是小事,要是掉到高速公路上,轻轨上,岂不是要闯大祸了

网友:
慰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太吓人了。 飞机丢了是小事,要是掉到高速公路上,轻轨上,岂不是要闯大祸了

实际上目前我们除了某几个地区的模友,能有大空域的地方能正常不受干扰的飞行,大部分模友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无空域可飞,我现在四轴飞行,一般都在一堆废墟里面一个人,默默的飞!

网友:
以前觉得gps很可靠,结果在大楼间来个定点,结果是倒扣
以前没见过失联,结果某次聚会亲眼见lite突然当机亲吻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