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的卫星接口

楼主(2014-11-06):
新手请教。
QQ飞控有DSM2和DSMX接口。是干什么用的?可以接GPS吗?

网友A:
QQ飞控,貌似只有自稳功能,不支持GPS(我没用过,具体情况不清楚。只是从来没见过谁的QQ装GPS)

网友B:
QQ不支持GPS 卫星直接插上 调好模式对好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