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新机设置主要设置那几项

楼主(2014-11-06):
我指的是遥控器上要设置那几项 有教程发个教程看看 谢谢
379387930@qq.con

网友A:
你是什么控啊?Futaba 还是别的?各种型号操作界面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控啊?Futaba 还是别的?各种型号操作界面又不一样。

JR DXS9

网友:
服他巴 Futaba 的我就会,参考吧。

?from=y1.2-1-103.3.3-1.1-1-1-2   T8FG设置

从T8FG学来的

通道设定:

固定翼(不知是不是四轴的)的设定方法

LINK -> FUNTION 里

1 AIL   J1  副翼  T1 微调

2 ELE   J3  升降 T2 微调

3 THR J2  油门  T3 微调

4 RUD J4  方向 T4 微调

5 GEAR  SE (ch5 要对应三段开关)

6 VPP     SC (ch6 要对应三段开关)

7 AUX5  LD (ch7 要对应旋钮) 用于控制云台

8 AUX4  RD (ch8 要对应旋钮)

另外要在FAIL SAFE 里要设 FS(失败自动反航)

5 GEAR HOLD 改成 F/S,OFF改成ON,把那SE开关打到下档(第三档),按住RTN,看见POS就调成  +100% , 就行。

6  VPP    HOLD 改成 F/S,OFF改成ON,把那SC开关打到下档(第三档),  按住RTN,看见POS就调成  +100%, 就行 。

回到前面 油门也保险一下好。

3 THR F/S ON 油门杆放在中间位,按RTN,看POS显示+0% ,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