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解锁时某一个电机不转

楼主(2014-11-06):
新手请教。
QQ飞控,450机架,XXD电机和电调,天地飞7接收器。解锁是有时1个(也有时2个)电机抖动但不正常旋转。随机的,4个电机都有出现。从新加锁再解锁,有时2,3次后才正常。那位高手帮忙解释。

网友:
看情况像堵转,还有楼主用XXD电调,听说这电调可以拉烟神器

网友A:
会不会油门没有校验一致。飞控输出的低油门信号比电调默认的低油门高。xxd电调没有什么不好。上次一个全N管30a电调掉水里,拿起来弄干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QQ飞控说明书上说的好像和xxd电调不兼容吧

网友:
同问。
我的是每次解锁前先校准传感器(都是放在平地上),然后解锁,只有一个电机转(前进方向左侧电机),其他三个不转,给一点油后才开始转,且明显感觉这3个与第一个的转速不一致。
请问大神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电调问题?还是遥控器问题?

网友:
電調矯正行程,qq飛控矯正油門,qq怠速很高才對我也用XXD配2212一解鎖都怕他直接飛上去

网友:
情况和我前天晚上组装好的F550差不多,本人是进行了单个XXD电调的油门校准,再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
多谢楼上2位,晚上回家试试看。

网友:
xxd 辉盛 被假货搞得名声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飞控说明书上说的好像和xxd电调不兼容吧

泛滥的F450基本都是用xxd 怎么会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油门没有校验一致。飞控输出的低油门信号比电调默认的低油门高。xxd电调没有什么不好。上次一个全N管 ...

都是买了假xxd出来发牢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