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泡泡老师miniosd的事!

楼主(2014-11-06):
泡泡老师你好miniosd是按照你给我的线路图接的,osd能叠加在显示器上,但是所有的数据都不更新,就电机解锁上锁会显示上锁解锁,其他的电压,电量,油门量什么的都不更新,一直都显示0,这个要怎么处理啊!

楼主:
miniosd版本是v2.0的

网友A:
去地面站,-初始设置-可选硬件,里面有个OSD,点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地面站,-初始设置-可选硬件,里面有个OSD,点启用

那不是要买ftdi连电脑?

网友B:
不用,MP地面站里面就可以改。代3楼回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MP地面站里面就可以改。代3楼回你了~~~

新手一个,地面站是什么?

网友B:
晕~~~就是调参软件Mission Planner呀~~~别和我说你这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就是调参软件Mission Planner呀~~~别和我说你这也不知道

要买硬件不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吧泡泡老师的新手课堂全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吧泡泡老师的新手课堂全看一遍~~~

有看了,可我的飞控是devo-m的

网友:
去上MINI OSD使用第一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去吧泡泡老师的新手课堂全看一遍~~~

没错,你还是把我所有关于APM使用的课程全看一遍吧,要是鸟语好,可以去WIKI看,那里说的内容更多,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你还是把我所有关于APM使用的课程全看一遍吧,要是鸟语好,可以去WIKI看,那里说的内容更多,更详 ...

老师,我看了好多遍了,估计我比较笨,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看了好多遍了,估计我比较笨,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新手课堂 APM MiniOSD使用第1课,补看不到数据及图象的解决方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错,你还是把我所有关于APM使用的课程全看一遍吧,要是鸟语好,可以去WIKI看,那里说的内容更多,更详 ...

泡泡老师麻烦问你一下,v1加miniosd和pmu后原来的v1 led电源模块可以去掉换成v2的led模块不?miniosd数据刷新和感度是不是比穷人osd要灵敏和准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麻烦问你一下,v1加miniosd和pmu后原来的v1 led电源模块可以去掉换成v2的led模块不?miniosd数据 ...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自己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 ...

泡泡老师,为啥我的OSD一直显示这个界面,而不显示参数信息呢?我是完全按照您视频步骤来的,而且固件版本和字库都是一样的.可是我就是一直不显示数据?能帮忙解决下么?

网友:
顶一下~~~我也是这样啊~~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