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助 急啊 华科儿D7E可以飞地平线家飞机吗

楼主(2014-11-06):
以前听说过能 华科儿D7E可以飞地平线家那些固定翼飞机吗 具体怎么弄 感谢

网友:
能行啊  需要刷机 具体搜帖子  d7e升值

网友:
可以的,但要刷g大固件,刷好后地平线的飞机都可以飞,如果没有d7e可以在x宝上找,有改装服务

网友:
刷机后选协议,高频高都不用加,直接用控本身的。不过距离近只有50米左右

网友A:
可以的,我刚刚刷d7e G大的固件,正在爽飞地平线的mcpx b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刚刚刷d7e G大的固件,正在爽飞地平线的mcpx bl

怎么刷啊 谢谢

网友:
让你的DEVO7E升值1000元! 1997楼发布KDS协议支持-模型遥控设备相关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154
这是G的帖子,自己去学习吧。

网友:
去加群·找王哥去,王哥改D7E控淘宝销量第一,刷了又改,短接,800米无压力

网友:
可以 刷机就支持 店铺可以代刷我就是这样滴

网友:
当然可以,估计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控的。

网友:
要刷控就可以了,多在网上查“刷D7的好处和坏处”做好准备了,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