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已成炸鸡的Sweet Dream

楼主(2014-11-06):
断断续续耗费了我一周时间的Sweet Dream 已经爽炸了。
没有拍下喜闻乐见图
将制作的图片发来请大家指点

一根碳杆加强

一根碳杆加强

KT板的机身

KT板的机身

热切片薄的平尾

热切片薄的平尾

楼主:
沙发自己来坐,随便请教一下炸机的问题

组装好后,第一次试飞非常的好飞,飘逸的紧.
试飞时风有点儿大,有一根拉杆松了,没大在意,然后就是热熔胶粘的机翼脱落
只好重新粘接,发现KT板机身上有裂痕,没补强
然后试飞时,头有点重,并伴有严重的右倾,
最后就是爽炸了

机身已断裂,没有维修必要.....

网友A:
不错呀~~看着挺可爱的

楼主:
炸了都,还能学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呀~~看着挺可爱的

嗯,我就是觉得可爱才试试的,呵呵

网友:
热熔胶粘不结实。

网友:
不错···就是不耐炸·飞机造型可爱新颖!

网友:
求炸鸡照片···

网友:
好几,看着真不错。请问用几毫米KT板做的?

网友B:
动力组什么配置啊?

网友:
不错···就是不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了都,还能学什么啊!!!

自己能做这样的小鸡,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组什么配置啊?

机身是5mmKT板,机翼,平尾,垂尾是热切的3mmKT
动力是天翼家的8.5减速,5030桨
翼展460,机身320
设备是911的控和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身是5mmKT板,机翼,平尾,垂尾是热切的3mmKT
动力是天翼家的8.5减速,5030桨
翼展460,机身320

多谢啊,老兄。

网友:
这个机很经典啊真机才2000多美元吧

楼主:
看来我的上反大了,应该改小一些。

还是像真的好看,就不会蒙皮,手工也差!

网友:
感觉结构复杂了点,不太懂啊,固定翼我还没有做过

网友:
我也改装的这个,设备一样,改的皮筋飞机,比你这个大,浆更大。没时间,只飞了一次。个人感觉最大问题在于浆反扭太强了(我用的911的浆),大小油门不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