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4-11-06):
在装好6轴后,解锁试飞时总有一个
电机
启动比其他的滞后,造成JJ偏转,离地后不打舵JJ仍然偏转。原以为是电调行程没调好,但做了几次行程调试还是不见好转(电调都是同一型号)。后来干脆把5个电调的BEC线的红色线拆下,只保留一个电调的BEC线给飞控供电,试飞时出人意外的稳,再也不偏转了。
可以认为即使是使用同一型号的电调,每一个电调输出的5V电压也会不同。如果把所有的BEC三根线都接在飞控上,可能会对某个电调产生影响。当然这只是个人的感觉,但不论如何,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网友A:
顶一个,最好报下电调和飞控

网友B:
本来就不应该用那根线,是你没拔出来还说以外收获????好好看看吧

网友C:
哥哥,这是常识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