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遭遇 揭秘 关于S1000【收放架】自由落下的问题

楼主(2014-11-06):
今天遇到件很郁闷的事,我的S1000起飞高度5米多左右 起落架两只缓缓收起,大概不到两分钟其中有一只起落架突然又迅速落下,瞬间变成了独脚起落架,然后我又来回切换开关并且又收起,接着又落下,当再收起时就收不起来了。飞机降落后断开电源重新上电一次,结果又好了 ,反复出现了三次类似情况,请教各位老师给予分析下,拜谢了

首先谢谢各位老师们前段时间对这问题的关注,就是一颗螺丝导致收放架自由落下又升不起来,不知道这颗螺丝为什么松动脱落了?出厂时没拧紧?还是。。。。。。。。。。。。
没办法只能找了别的螺丝暂时来代替,但是效果还是不好,只能把收放架的参数暂时调为关闭状态用手动来控制,跑遍了所有五金标准件就是买不到这颗螺丝,包括北 京的一级代理商也没有备件,希望大疆的技术给予帮助解决,不多说了上图看个明白吧

楼主:
先占个座

网友A:
标件M螺丝嘛,直径对了应该好办三?不懂,路过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件M螺丝嘛,直径对了应该好办三?不懂,路过帮顶

轴套螺丝基本都是定制的

网友:
自己配个12.9的全牙螺丝,然后再找个450玻桨的铜套,切到合适的长度先凑合用着吧!

网友:
记得要打好螺丝胶

网友:
这种事,要找山地车,里面有定做钛螺丝的,比它轻,还漂亮,就是贵了点。

网友C:
去某宝搜“转轴螺丝”。

网友D:
楼主,请联系我们售后4007000303,我们给您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套螺丝基本都是定制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联系我们售后4007000303,我们给您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DJI技术1针对问题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某宝搜“转轴螺丝”。

谢谢您对这问题的关注

网友:
看拉力弹簧式不是一样长,手动感受下阻力有没干涩。。再做一次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