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用DSMX卫星接收机

楼主(2014-11-06):
像DSM卫星接收机或者sbus之类的串行协议的接收机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接线数量,更容易布线。而作为在小四轴上常用的CC3D,如果用了卫星则更能减少重量,有益于续航。
看了看openpilot的wiki发现软件上早就支持DSM协议了,但CC3D硬件设计上没有考虑到用卫星:CC3D的串口供电电压是5V,而卫星只能用3.3V,高了就可能会损坏,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做一个稳压器把电压降下来供卫星使用。
首先要准备好线,需要两组,一组接卫星,另外一组接CC3D,如图:

然后就是稳压器了,我用的是LM1117-3.3,支持15V输入,输出3V,最大工作电流800mA,对于一个卫星来说足够了,根据数据表的要求,还需要一个1uF的电容接在输出端和地之间来消除干扰(其实数据手册上要求是100uF的钽电容的,但是比较贵,而且手头没有,就用了一个0805封装的1uF电容,刚好可以焊在1117的引脚上)。

然后就可以对照引脚定义焊接了:

最后是焊好后的,最好用热缩管整个保护起来,然后就可以接上CC3D和卫星对频了,剩下的步骤和使用普通接收机一样了。

网友:
动脑又动手,挺好,顶一个。。。

网友A:
不错,最好多弄个保险丝和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最好多弄个保险丝和磁珠

保险丝感觉没什么必要,就算卫星短路保险丝能保住主控,接下来的炸鸡也很难说主控不会坏。磁珠CC3D本身就有了:
http://www.digikey.cn/product-de ... 2-1586-1-ND/16395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感觉没什么必要,就算卫星短路保险丝能保住主控,接下来的炸鸡也很难说主控不会坏。磁珠CC3D本身就 ...

说的是,忘了设备里有

网友:
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接收器和普通有什么区别

体积小,接线方便,而且有的飞控支持多个卫星接收机来减小信号接收死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小,接线方便,而且有的飞控支持多个卫星接收机来减小信号接收死角。

以为跟卫星联接的

网友C:
请教一下,卫星改好后,插在CC3D的哪个接口,我看CC3D的两个接口都是4PIN的,GEN PWR TX RX 四针,但卫星好像只有3根线

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卫星改好后,插在CC3D的哪个接口,我看CC3D的两个接口都是4PIN的,GEN PWR TX RX 四针,但卫 ...

我接的是flexi port,cc3d上的tx不必接,卫星的数据线接入cc3d的rx就可以。

网友:
卫星接收  高大上的东西啊

网友:
卫星接收怎么单独对频

网友:
单个卫星接收机怎么对频?

网友:
你好楼主
我最近也刚刚入了QAV250 用的JR831B接收 带卫星的
CC3D供电后发现 接收时不时会失控  也是因为你说的卫星供电问题吗
最近装机正在纠结这个问题  求指教  要不要换不带卫星的接收

网友D:
用的这种接收  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这种接收  见图

这种接收机和普通接收机一样的使用方式的,我的帖子说的是如何只用一个卫星接收机。

网友E:
这样是不是可以飞很远,还不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是不是可以飞很远,还不丢

理论上Flexi port和main port同时连两个卫星接收距离会更远,但没试过,也不知道软件是否支持。

网友F:
新手问下,卫星接收机如何和控配对啊?我的是D10,看了你的贴子,卫星接收真如你说的体积少距离远,那就必须折腾……。

网友:
根据LZ的原理图 原件型号 折腾一块板子,并且对频成功。。。。(靠那点点仅有的E文词量。。。。唉。。。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73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问下,卫星接收机如何和控配对啊?我的是D10,看了你的贴子,卫星接收真如你说的体积少距离远,那就必 ...

可以看23楼的帖子,要在地面站里面进行对频的。

网友F:
23楼牛逼啊,动手能力真强
还有楼主,用卫星能增加稳定和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3楼牛逼啊,动手能力真强
还有楼主,用卫星能增加稳定和距离吗?

距离没试过,还不知道cc3d是否支持双卫星,如果支持的话可以增加稳定性。我用卫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给小机减重。

网友G(2014-12-29):
樓主你好,請問一下,用穩壓IC降壓供電與CC3D上的3.3V做衛星的供電。兩者有什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你好,請問一下,用穩壓IC降壓供電與CC3D上的3.3V做衛星的供電。兩者有什麼差別

cc3d上的稳压器(ldo)最多只能提供250mA的电流,多了不行,而外置ic就不受这个限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cc3d上的稳压器(ldo)最多只能提供250mA的电流,多了不行,而外置ic就不受这个限制。

D大神有事請教,我的CC3D配衛星已經成功對頻了,搖控器各個動作都有對應到,但是就在GCS提醒搖控器所有通道致中>NEXT>所有搖桿打到最大,這裡就出問題了,至中時都還好,就是搖桿動作打到最大這裡,我的搖控器對不到GCS了,若不管他繼續NEST,飛控無法解鎖,手動校正+3段開關還對應的到,校正完畢後也是無法解鎖

楼主:
引用 网友G:
D大神有事請教,我的CC3D配衛星已經成功對頻了,搖控器各個動作都有對應到,但是就在GCS提醒搖控器所有通 ...

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卫星单独拆下来用正常吗?或者换一下工作模式,比如dsmx 22ms换成dsmx 11ms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卫星单独拆下来用正常吗?或者换一下工作模式,比如dsmx 22ms换成dsmx 11ms试试?
...

D大神感謝回答,我也覺得不可思議,所以用了DSM2接收去做設定,結果狀況更慘,GCS看畫面,搖桿是亂跳的,剛看了DEVO10才發現電量剩下8.8V,猜想會不會因會電壓過低所以才會造成剛剛的狀況。我的GCS版本是最新的10板,所以裡面只有DSM,沒有分MX 和M2,其餘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D大神感謝回答,我也覺得不可思議,所以用了DSM2接收去做設定,結果狀況更慘,GCS看畫面,搖桿是亂跳的, ...

我用的是taulabs的固件,支持dmsx,我的卫星用dsm2直接无法对频,但是dsmx模式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taulabs的固件,支持dmsx,我的卫星用dsm2直接无法对频,但是dsmx模式就没问题。

要不是taulabs沒中文,我也很想用看看

网友H:
DSM2和DSMX卫星接收机我都试了,都不行,不知道如何搞(我的卫星接收机都是原装,一直用在其它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DSM2和DSMX卫星接收机我都试了,都不行,不知道如何搞(我的卫星接收机都是原装,一直用在其它飞机上)

这不科学啊,我用的山寨卫星都可以,你试试升级op固件版本或者换taulabs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科学啊,我用的山寨卫星都可以,你试试升级op固件版本或者换taulabs固件?

谢谢,我再试试(注:用SBUS可以)

网友I(2015-02-07):
请教各位:华科尔D10 遥控器,可以配这种卫星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各位:华科尔D10 遥控器,可以配这种卫星接收机吗?

刷deviation固件后就可以,我的cc3d的卫星用的就是刷了固件后的d7e。

网友J(2015-08-24):
MINICC3D 可以直接链接DSMX 卫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MINICC3D 可以直接链接DSMX 卫星吗?

手头没有那个硬件,所以你要拿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3v就可以直接用,否则就需要降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那个硬件,所以你要拿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是3.3v就可以直接用,否则就需要降压。

嗯谢谢 我上电测一下电压。那这个问题你肯定能知道的,dsmx山寨卫星的接口定于是啥?橙色信号,黑接地,灰白为电压输入? 我刚开始还以为橙色是正极电压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谢谢 我上电测一下电压。那这个问题你肯定能知道的,dsmx山寨卫星的接口定于是啥?橙色信号,黑接地, ...

看1楼最后一张图,黑线接地,橙色接3.3v,灰色信号,不过最好比较一下引脚顺序,线的颜色不一定可靠。

网友J:
谢谢楼主!定义正确,ar6210已经和naze32成功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定义正确,ar6210已经和naze32成功合体!

祝爽飞!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这个卫星跟接收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deviation固件后就可以,我的cc3d的卫星用的就是刷了固件后的d7e。

接了接收机,再接卫星,这样控制器来会好很多对吗?

在距离上吗?

网友K(2015-12-02):
我的是直接支持小卫星的MICRO CC3D,用的是DSX7控和DSM2的小卫星,按您的说的设置后给CC3D加电小卫星不连续闪烁,无法进入对频模式。请您给我些指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直接支持小卫星的MICRO CC3D,用的是DSX7控和DSM2的小卫星,按您的说的设置后给CC3D加电小卫星不连 ...

需要在地面站里面先把端口设置成DSM对频模式的。现在OP的wiki关掉了,找不到文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在地面站里面先把端口设置成DSM对频模式的。现在OP的wiki关掉了,找不到文档了。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
用ppm多好,第8针改到信号线,

网友(2016-02-18):
做个记号,很实用

网友L:
AR6200 的DSM2 型卫星不知能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AR6200 的DSM2 型卫星不知能否使用?

应该能用的,如果不行就在gcs里面多试几次接收机类型,然后对码。

网友M(2017-01-24):
请问楼主,我按照这个方法对频后给油门没有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我按照这个方法对频后给油门没有反应怎么回事?

在GCS里面查看当前通道值都没有反应?还是只有油门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