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 用恒力4225 610KV 4s电池续航问题大神支招

楼主(2014-11-06):
1原来用的飞越650的机架,用的恒力4225 610KV 电机零度x4的飞控1447的桨,个人感觉零度的飞控对电池比较调,所有我设的的报警电压为3.8V、飞控内设置的电压为3.7V,因为之前因为电池飞过了炸过机所以一直很保守的飞。我用4s5000的电池最多飞5分钟,下来电压是15.5V左右这样问题来了,续航的时间太短了,刚起飞就要降落!飞机全载2.6KG,油门50%就可以起飞了,也没有负载呀?是不是我电压设置的高了?求大神支招
2现在想升级为6轴,架子买的飞越680的,电机,电调呢不变,电池也不换可不可以。这样续航时间会不会多一点?
3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位摩友也是飞越680 4225 610KV 铂金30A  4s电池的配置?谈一谈续航情况怎么样?老觉得6轴用4s的动力没有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呢?求大神们支招。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这么快,才五分钟

网友A:
680最大上12寸桨,只能用4 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最大上12寸桨,只能用4 s啊

但是电机可以上14寸的桨呀,打算把机架加大可以吗?然后上14寸的桨这样续航会不会因为比原来的650多了两个电机反而电下的更快了呢

网友B:
我的680 3508电机 1238桨 挂狗起飞重量2.7kg 4s 5000ma 一般飞10分钟 玩命飞12分钟

网友:
把报警电压为3.6V,你这电池还没放50%的电量,报警电压3.6V,下来3.7正好,剩余20%

网友:
飞越680可以换那种长的电机座就成800了,用14寸就够了,不过飞越那16MM的小细管强度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80 3508电机 1238桨 挂狗起飞重量2.7kg 4s 5000ma 一般飞10分钟 玩命飞12分钟

谢谢你的参数,我也换

网友C:
我就是这个配置,我是设置3.6报警,一般8分钟吧。自己做的电池。不过我是用1238浆。

网友C:
用这电池足够了,不过你这个配置用 1238的浆估计比较适合。电池设置3.6 下来后也有3.7的。应该8分钟以上。

网友D:
同样的电机,换1147apc原装桨,4s 5000电池,带狗台和狗,最大飞行时间18分钟,安全飞行时间15分钟。BB响设置3.6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个配置,我是设置3.6报警,一般8分钟吧。自己做的电池。不过我是用1238浆。

我用过1238的桨,油门70-80才能飞的起来拉力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电机,换1147apc原装桨,4s 5000电池,带狗台和狗,最大飞行时间18分钟,安全飞行时间15分钟。BB响设 ...

不会真的和桨有关系吧,我原来用APC1147的桨也不感觉挺不错时间挺长的,可是当时没注意电机有没有负载。只注意时间了大约飞了14分钟的样子,当时也够倒霉的,首飞没配好重量降落就翻了桨也就没了,从那以后我装过飞越的碳纤维1238的桨,电机负载很严重,后来我有换的1447的正好50%的油门起飞,从那以后一直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电池足够了,不过你这个配置用 1238的浆估计比较适合。电池设置3.6 下来后也有3.7的。应该8分钟以 ...

前辈也是飞越680的配置??

网友:
用6S电试试。

网友:
3.8V,也太高了,我也是X4带个P,一般设置3.6,设置3.5也有过,不过要小心,我也因电压池过放炸过一次,一旦跌落到3.35V不马上落地的话基本就会炸鸡了.

网友:
3508,38kv,上12寸桨,6s电池,飞20分钟没问题~680最好12寸桨。

网友E:
俺也是680pro机架,3508,380KV。6S电池5200mah,APC1238浆,载重2.7KG,飞15分钟,电压3.8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也是680pro机架,3508,380KV。6S电池5200mah,APC1238浆,载重2.7KG,飞15分钟,电压3.8V!

你是6s的动力呀不一样!想知道4s的参数

楼主:
也想过,我觉得现在飞机就2.7kg了,如果换成了6s电池自身也会加重起飞的重量,我反而觉得会更加缩短了续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