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XG14+731接收机如何XBUS连接VBAR?

楼主(2014-11-07):
JR XG14+731接收机如何XBUS连接VBAR?
如何利用一根XBUS线连接调试?
和好盈V3如何设置定速?
以下是找到王周海的教学,补充如下:
JR PROPO XG14 X-BUS功能教学
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但是昨天在更换遥控器的时候发现RG731BX接收对应Mikado Vbar单独接线的时候换了几种常规的接收方式还是不能使用这个功能,心想会不会是目前没有开放呢?经过询问使用过的模友发现,该功能目前还没有人使用,因为卖家也不懂怎么设定,所以只能交代给客户说暂时还未开放不能使用,建议使用传统接线方式!

这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明明遥控器就开放了模式A(对应JR TAGS-01三轴陀螺仪)和模式B(对应非JR三轴陀螺仪,也就是Vbar和MB)并且对应的X-BUS接收也有配对,这么前卫的功能但却不能使用?RCM决定询问JR PROPO总部,终究会找出答案看能用与否!

顺便提一句,未来XG8升级过后也会开放X-BUS功能,所以使用XG8、XG11的用户都可以使用单线接收方式,使布线更加简洁,维护更加方便!图片中的CNC摇杆座乃是XG14最凸显品质的设计:

回到XG14 X-BUS功能,经过电话询问JR PROPO总部并等待一下午的时间过后我得到了答案!并且在此分享给全国使用XG14对应X-BUS时Mikado Vbar的设定方法,这对我自己来说简直太高兴了!我的X7终于更新换代,使用上最新的遥控器和最新的X-BUS功能。

XG14 X-BUS对应Mikado Vbar设定步骤如下:

1.XG14XBUS模式设定为“MODE B”。

2.V-BAR的设定切换至“UniversalDigital Input”,请参考下面粘贴的画面。
英文版软件画面:

中文版英文画面:

3.按压粘贴的显示画面中的“ColdStart”按键,即会进入初始化(Cold Start中文翻译也就是冷启动的意思)

4.V-stabi软件中将各个通道的动作分配调整至正常动作。

德国野兽MB使用X-BUS接线方法和使用S-BUS一样通道接线,请参考以下画面:

首先将MB设定至单线接收模式再插线即可:

XG14使用X-BUS功能教学到此结束,希望能帮到全国的模友,祝JR PROPO用户爽飞每一天,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去官网看或者在论坛里面搜索,有相关的文章。简单说就是遥控器要调成用xbus接收的模式,然后陀螺仪选非tags01的模式,然后陀螺仪一根线连接接收,其它的连接陀螺仪。如果vbar用窄频锁尾舵机,则vbar要设置成使用窄频锁尾舵机模式,不然会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去官网看或者在论坛里面搜索,有相关的文章。简单说就是遥控器要调成用xbus接收的模式,然后陀螺仪 ...

知道是这样!问题是还没有找到设置介绍!

楼主:
JR PROPO XG14 X-BUS功能教学
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但是昨天在更换遥控器的时候发现RG731BX接收对应Mikado Vbar单独接线的时候换了几种常规的接收方式还是不能使用这个功能,心想会不会是目前没有开放呢?经过询问使用过的模友发现,该功能目前还没有人使用,因为卖家也不懂怎么设定,所以只能交代给客户说暂时还未开放不能使用,建议使用传统接线方式!
这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明明遥控器就开放了模式A(对应JR TAGS-01三轴陀螺仪)和模式B(对应非JR三轴陀螺仪,也就是Vbar和MB)并且对应的X-BUS接收也有配对,这么前卫的功能但却不能使用?RCM决定询问JR PROPO总部,终究会找出答案看能用与否!
顺便提一句,未来XG8升级过后也会开放X-BUS功能,所以使用XG8、XG11的用户都可以使用单线接收方式,使布线更加简洁,维护更加方便!图片中的CNC摇杆座乃是XG14最凸显品质的设计:
回到XG14 X-BUS功能,经过电话询问JR PROPO总部并等待一下午的时间过后我得到了答案!并且在此分享给全国使用XG14对应X-BUS时Mikado Vbar的设定方法,这对我自己来说简直太高兴了!我的X7终于更新换代,使用上最新的遥控器和最新的X-BUS功能。

XG14 X-BUS对应Mikado Vbar设定步骤如下:
1.将XG14的XBUS模式设定为“MODE B”。
2.将V-BAR的设定切换至“UniversalDigital Input”。
3.按压粘贴的显示画面中的“ColdStart”按键,即会进入初始化(Cold Start中文翻译也就是冷启动的意思)
4.在V-stabi软件中将各个通道的动作分配调整至正常动作。

德国野兽MB使用X-BUS接线方法和使用S-BUS一样通道接线:
首先将MB设定至单线接收模式再插线即可:
XG14使用X-BUS功能教学到此结束,希望能帮到全国的模友,祝JR PROPO用户爽飞每一天,谢谢!

找到王周海的教学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