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云台颤抖问题解决了,第一次室外飞行中,一飞冲天,失控了!

楼主(2014-11-07):
前两天发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02272&extra=,关于云台颤抖的问题,最终更换了2个黑色的40度减震球,目前云台可以安静的工作了,看来是机架震动频率正好和白色减震球相同造成的共振,目前飞行也没发现果冻等现象,很好。

昨天进行了第一次室外飞行,一块满电电池遥控器3格绿色,分两次飞行。
第一次飞行,加电1分钟左右,绿色闪灯,GPS搜满,确定Home点成功,正常起飞,飞行10分钟左右,电池还有2格第三个闪烁,感觉很好。(飞行过程中,GPS达标情况下,又做了一次校准磁罗盘)

第二次飞行,加电1分钟左右,绿色闪灯,GPS搜满,确定Home点成功,正常起飞,大概正常飞行到5分钟样子,精灵突然莫名其妙的满油冲向天际,还好我反应较快,立即切换S1开关,上升了大概4米左右,不在上升,操作摇杆,发现已经能够控制各个通道,赶快降落。降落的时候,发现黄灯一直***闪动。

第二次飞行的突然失控,我感觉是精灵丢失了遥控信号,自动进入了返航模式,至于如何丢失遥控信号,我很是不能理解,我当时距离精灵大概就3米距离,周边环境很好。应该没有干扰。
我不怀疑是GPS的问题,因为GPS即便丢星,也是直接进入姿态模式,各种通道应该都在我的掌控之下,而不是这种突然“一飞冲天”。

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切不回来手动的情况?

对精灵2+H3-3D的感受。
1、搜星比以前NAZA一代要块很多,N多年前曾经是NAZA的第一代用户,那个搜星很慢,现在的NAZA V2,快多了。
2、GPS悬停,依然老样子,定位还可以,但是原地转圈,会画个圆圈,不能稳定在一个圆点上。这以前NAZA也这样,我后来用的零度X6P、X4,完全没有这个问题,GPS定点,几乎可以原地转圈。
3、相比零度飞控,灵活,我需要适应一段时间,零度相比就是七老八十的老头一样,肉很多。

以上问题,也请DJI售后看看,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隐患,还好我切回控制权了,否则损失很大。

网友:
“精灵突然莫名其妙的满油冲向天际,还好我反应较快,立即切换S1开关,”经验!学习了。

网友:
如果要是遥控失控,你切换遥控器很定是不管用吧,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纠正下,满油冲向天际,肯定是遥控器丢失信号或是设置的失控返航无意中碰到开关,如果丢星是自动下降无论你设置的什么失控模式,按楼主的说的情况还可以切模式拿回控制权,只有刚刚说的可能性2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下,满油冲向天际,肯定是遥控器丢失信号或是设置的失控返航无意中碰到开关,如果丢星是自动下降无论你 ...

我和商家讨论了一下,进入了自动返航模式的可能性很大,我也记不清当时到底是红灯快闪还是黄灯快闪了。1、遥控信号丢失了,自动进入返航状态。
2、我对精灵的电池使用,还不太清楚,昨天我是按照还剩一格电飞的,当时因该还没有飞到红灯提示电池电压过低,听说电压过低,也会触发低电压自动返航。

再问大家下,一般大家都是飞到什么电压情况下就降落的,是看还剩几个电?看红灯慢闪,一级报警?还是红灯快闪,二级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商家讨论了一下,进入了自动返航模式的可能性很大,我也记不清当时到底是红灯快闪还是黄灯快闪了。1 ...

我一般保证落地后是20%-50%,如果50%就是为了放电。。。
低电返航也可能,但重点谁会很低电量还去飞,所以我刚刚排除了这个,更重点你也压根就没有提电量这块。。。

楼主:
我又仔细看了说明书,低电压,保护,应该是逐渐降低高度,切可控。但是我的情况,是直接升高,我估计还是触发了失控返航功能了。
我分析,应该只有一个原因,那还是失控保护造成的,估计还是信号问题,要不干扰,要不发射机或者接收机有问题,触发了失控返航了。

总的来说,对DJI的飞控还有有阴影,飞了2年多零度X6P和X4,从来没怪问题,希望我的精灵,不要出大问题!

网友B:
大家注意上面6楼这个人,是大疆技术的托。。如果不服请举证你不是。谢谢。。别TM用难听的语句来咬我了 有本事你承认你不是。
假如不是,这是天造的巧合还是跟大疆有缘那。

网友:
我当时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飞的好好的突然与遥控失去信号。由于是在室内飞行,无GPS,首先飞机黄灯狂闪,问题是控的灯还亮着,打前进舵无反应,大概2秒飞机突然全速前进撞到门帘上,没什么损失。最后检查发现控的开关有问题,控即使开着也与飞机对不上频,最后换控。问题解决!
大家讨论下那些飞走的飞机,我的一个猜测是当失控的前1秒或者更短时间内,控给了飞机的一个飞行指令,之后就失控!而飞机在执行这个飞行指令后又没有进入失控保护,会一直去执行这个飞行指令,导致飞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注意上面6楼这个人,是大疆技术的托。。如果不服请举证你不是。谢谢。。别TM用难听的语句来咬我了 有本 ...

可以理解,每天注册的人这么多,和技术一天注册的可不只老虎一个人吧,而且老虎曾经也是dji的受害者!

网友:
再说了,客观理智的考虑问题没错啊!

网友:
没有GPS信号,是不能实现自动返航的!

网友:
这是常见的大疆UFO模式:突然不受控以最大空速逃逸

网友:
同一天注册~不能说明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