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高一试飞,有问题请教大师

楼主(2014-11-07):
  刚买的高一昨天去试飞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用的是 16000的某氏电池,飞行时间9分钟。(印象论坛里别人10000的电池都能飞10分钟呀!)2、飞行使用的是默认参数,但是在推油起飞的阶段飞机有比较大的震动,离地后便消失了。不应该是机臂强度有问题吧!

网友A:
1、飞行时间偏短,你降落前的电压多少?我用同牌子10000的都可以10分钟
2、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B:
离地前抖动起飞后就正常了这是零度飞控的特征

网友:
楼上正解,查一下电池吧。。。

网友:
离地前,机身摇摆,属于正常,脚架强度没有机身强度高。离地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飞行时间偏短,你降落前的电压多少?我用同牌子10000的都可以10分钟
2、这个是正常的

报警器设置电压3.7,OSD数据显示22.2降落。充电时用16A47分钟充满,不知道说明什么?47分钟充满的话算下来是冲进去7000多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飞行时间偏短,你降落前的电压多少?我用同牌子10000的都可以10分钟
2、这个是正常的

16000的电池飞行时间是不是应该在15分钟左右才差不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00的电池飞行时间是不是应该在15分钟左右才差不多呀?

报警电压设定是否有差别,感觉双天的电机,效率也不咋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警器设置电压3.7,OSD数据显示22.2降落。充电时用16A47分钟充满,不知道说明什么?47分钟充满的话算下 ...

我一般是设置近距离飞行3.5降落,远距离就得看多远了

总的来说,落地之前电压3.5V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设置近距离飞行3.5降落,远距离就得看多远了

总的来说,落地之前电压3.5V是安全的

谢谢,我再试试3.6和3.5的飞行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3.6和3.5的飞行时间。

可以设成3.6伏报警,也就是21.6伏,1万的电池最多飞过12分钟降落(带收放脚架、不带伞),还有就是X点电池不错不输X式电池,我的感觉还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成3.6伏报警,也就是21.6伏,1万的电池最多飞过12分钟降落(带收放脚架、不带伞),还有就是X点电 ...

我对电池不熟悉,能不能明白点。

网友:
电池的放电平台在4.0到3.5之间

网友:
关注事情进展,也想入手HIGH one和16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成3.6伏报警,也就是21.6伏,1万的电池最多飞过12分钟降落(带收放脚架、不带伞),还有就是X点电 ...

你说的电池是什么牌子?我也看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电池是什么牌子?我也看看去。

我某点和某式都有各2快,都是7月买的,目前看来某点要好些,著名的某式3分钟就降到22伏以下了,我是高一全套带伞飞,悬停状态,但愿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某点和某式都有各2快,都是7月买的,目前看来某点要好些,著名的某式3分钟就降到22伏以下了,我是高一 ...

能把电池名字具体说一下吗?我不熟悉电池品牌,论坛里不方便的话请qq297173956,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电池名字具体说一下吗?我不熟悉电池品牌,论坛里不方便的话请qq297173956,谢谢

酷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飞行时间偏短,你降落前的电压多少?我用同牌子10000的都可以10分钟
2、这个是正常的

钓爷!!高一一套全套几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钓爷!!高一一套全套几钱??

你这种伸手党就别玩高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伸手党就别玩高一了

丢~~~~~,别这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丢~~~~~,别这样啦!!!!!!!

全套下来5W+

网友:
好,过年后看下能攒够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地前抖动起飞后就正常了这是零度飞控的特征

这个和飞控没关系,是用的双天电机的直径大,无感电机的驱动启动时不线性,再加上大直径的反扭也大,所以会震动,飞起来就OK了。。。同志们理论功夫要深啊。。多学多钻研、、

网友:
高一的安全飞行电压是21.6 在这个电压以上都是安全的,飞行时间在12-14分钟左右,起飞前的晃动那是因为桨的反扭比较大,属于正常现象

楼主:
今天电压设置3.6飞行12分钟,只是GH4的14-2.5头对焦比较慢,大家一般是什么设置参数?

网友:
你电池还有大量的存电你就降落了肯定是飞的时间短一些,一般情况可以飞到21.8再降下来,起飞的晃动比较大是因为起飞的时候桨的反扭是很大的,所以导致来回晃动,这个正常

楼主:
请问GH414MM-F2.5的镜头。光圈、速度、ISO等怎么设置?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GH414MM-F2.5的镜头。光圈、速度、ISO等怎么设置?谢谢老师。

手动对焦,光圈8~11,快门50~100,ISO白天小点好,晚上在噪点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大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对焦,光圈8~11,快门50~100,ISO白天小点好,晚上在噪点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大点好

十分感谢!

楼主(2014-12-13):
引用 网友A:
手动对焦,光圈8~11,快门50~100,ISO白天小点好,晚上在噪点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大点好

不好意思有问了你一遍,今天是用的P门自动拍得下来一看心都凉了!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全景拍摄的照片张数和说明书上的不一样?说明书上说是37张可是我的拍下来才31张呀!还有好几张虚焦得很搞得软胶都要崩溃了,呵呵死活拼不上。

网友:
挂载的GH4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手动对焦,光圈8~11,快门50~100,ISO白天小点好,晚上在噪点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大点好

快门是不是不能太大,上次我调到800,都是波纹~

楼主:
是GH4,还有你的全景拍摄时几张照片?我的怎么是31张,可说明书里说的是37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GH4,还有你的全景拍摄时几张照片?我的怎么是31张,可说明书里说的是37张

全景拍照片这个功能我没用过,不清楚,问问零度客户群,里面有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景拍照片这个功能我没用过,不清楚,问问零度客户群,里面有知道的

唉!不是群里没人回答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快门是不是不能太大,上次我调到800,都是波纹~

快门大了是不是就有果冻效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快门大了是不是就有果冻效应?

快门大了容易产生果冻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门大了容易产生果冻效应

GH4不小心调到程序曝光,难怪高空高速果冻效应非常的大,改天试试50或者100的,你们一般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