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田中的红外资料,看图说话

楼主(2014-11-07):
1SS349这个二极管,可以用SS14之类的肖特基二极管替换吗
IRF7805和IRF7413(12-13A/30V),看接线,可以用3脚的贴片场效应管替换吧,类似IRLML2502(4.2A/40V)之类的。电路吃得消吗?

图补上了。

楼主:
图片补上了

网友:
1.首先那个二极管好像是瞬态响应二极管吧?如果换做普通肖特基二极管,不知道相应时间够不够,如果响应迟缓,不能有效化解电机电感切换引发的脉冲尖峰。

2.换做其他三条腿的场管,看导通内阻多大。如果导通内阻过大,那么电源落到电机上的电压会小,引起效率下降,甚至驱动不足。

网友:
学习,真想能看懂啊

楼主:
1SS349的资料,帮忙看看能有什么二极管可以替换下,还有某宝看到的都是瞬态抑制二极管,没有瞬态响应二极管。

7805Z的资料,也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