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OSD和数传的作用

楼主(2014-11-07):
现在大部分飞控比如apm已经集合了需要的所有功能。请问OSD是把飞控的数据(比如高度,速度,电流等)显示在监视器上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需要数传么?数传的作用和osd有重复么?请大侠解惑

网友A:
没有图传要OSD有何用 图传是传输图像,没有图传怎么显示OSD数据

网友:
数传和osd不重复  一个是传图像 一个是传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传要OSD有何用 图传是传输图像,没有图传怎么显示OSD数据

我指的是数传。数传是不是可有可无。 OSD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数据传输到屏幕上了?

网友:
图传是必须的吧!不然盲拍了

网友:
数传是用来与地面站传输飞行数据和一些指令用的 osd是将摄像头图像与飞行数据相融合 两者没有啥关联

网友:
如果数传能传输高度,速度,电流等数据,在地面端通过osd显示数据更好,不过许多人是不用数传的,另外如果数传距离比图传距离近,也就不能显示osd数据了

网友:
楼主要恶䃼这个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