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轴为什么效率如此的低,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4-11-07):
六轴轴距600MM, F4006、680KV
电机
,1147浆, 全重2570G, 留空时间只有6分-8分钟,是什么问题呢?
4S5200MAH
电池
,35C电池。

网友A:
电池c数?

网友B:
正常的 你们老是配置不报完整,没有KV

网友C:
买2个电池芯自己焊,动力改6S5200 15桨,大概可增长一倍时间。

网友C:
补充,机臂拆改4轴。

网友D:
桨太保守了,12寸至少吧

网友E:
确实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机臂拆改4轴。
改四轴有这个想法,与加大浆1238哪个更好呢?

楼主:
但是改1238浆轴距好象不够,还要制作一个电机座,加长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