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购入二手图传,请大家一些问题。

楼主(2014-11-07):
刚刚网上购入二手图传一套,如图
本人新得不能再新的手

全部图片已经上传了。

请教几个问题。

1.有没有高手认识这个是什么型号的。图传发射和接收电压是多少?

2.这个发射端是接在我rc攀爬车遥控接收器上,不知道是不是供电不足或者电调干扰,图像老是不稳定,经常屏幕一闪一闪的。

3.如果我改单独供电是不是效果回好一些。然后发射端供电需要多少电压啊、会不会烧掉摄像头?

4.这套图传是1.2G\2.4G\5.8G?

5.三叶草天线和四叶草天线可能是运输过程略微变形了一点,我把它又掰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接收。

6.有什么注意事项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型号  具体不知道 RT67XX是2.4g的 功率不知道 图传发射和接收电压是都是5v的 看图片加了个降压芯片可以接2s和3s的电池  你还是换个降压模块吧这样比电压较稳定
  "三叶草天线和四叶草天线可能是运输过程略微变形了一点,我把它又掰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接收。"  不会
  ".这个发射端是接在我rc攀爬车遥控接收器上,不知道是不是供电不足或者电调干扰,图像老是不稳定,经常屏幕一闪一闪的。"   这是发射机电压不稳定的结果
注意事项发射机和接收机要接天线上电  还有电源不要接反接反必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  具体不知道 RT67XX是2.4g的 功率不知道 图传发射和接收电压是都是5v的 看图片加了个降压芯片可以 ...

感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加了个降压芯片是接收上面的那个三极管吗?请问换个降压模块是发射端还是接收端?我这边显示器接的是2s电池,这个供电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想在发射端用单独供电有必要吗?用2s电池供电有没有问题呀?

显示器+接收这边换3s会不会效果好些?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加了个降压芯片是接收上面的那个三极管吗?请问换个降压模块是发射端还是接收端 ...

是的 是哪个三级管  你还是都换了吧   2S没事   发射机还要给摄像头共电要3S的才行  摄像头是12vd的

网友A:
显示器+接收这边换3s会不会效果好些?
   先说 显示器 显示器是12v的电压  你说呢  而接收是5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型号  具体不知道 RT67XX是2.4g的 功率不知道 图传发射和接收电压是都是5v的 看图片加了个降压芯片可以 ...

兄弟,你搞错了吧,应该是 RTC6701是2.4G发射,RTC6705是5.8G发射。最近DIY  5.8G 1000mW的主芯片就是用到 RTC6705,如果不加PA,功率只有10mW,传输距离就看工程设计工艺如何了,前段时间我整了个10mW的有250米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接收这边换3s会不会效果好些?
   先说 显示器 显示器是12v的电压  你说呢  而接收是5v的

哦,懂了,必须降压,否则就烧了。那我发射端只能用2s电池加降压模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接收这边换3s会不会效果好些?
   先说 显示器 显示器是12v的电压  你说呢  而接收是5v的

哥们,再请教一下,降压模块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搞错了吧,应该是 RTC6701是2.4G发射,RTC6705是5.8G发射。最近DIY  5.8G 1000mW的主芯片就是用 ...

哥们说的这么专业,想必是高手!麻烦指教一下,我这个应该怎么调整一下?我这新手中的新手就想稳定一点而已。
看帖子说发射端要单独供电,我这里有3个1s电池,我想做个2s电池给发射供电,但先一个哥们建议要降压,不知道怎么弄。指教一下啦!
没听懂加PA什么的,反正发射接收端都挺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