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3 的问题 请老鸟帮忙

楼主(2014-11-07):
NX3在桌子上平放通电能自检通过 但是一上飞机在接电 直接没反映.............那个灯也不亮!!!! 求指教!!!!

网友A:
首先查看供电问题,还有对比说明书查下接线
其次飞控类要上电要保证静止,过自检
有问题请加入NX3讨论群 221789091

网友B:
上电后立即让它静止,然后等自检通过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看供电问题,还有对比说明书查下接线
其次飞控类要上电要保证静止,过自检
有问题请加入NX3讨论群  ...

要静止啊....我就说 在桌子上放着能自检通过 一上飞机动过就不行
还有个问题 这个静止是要 水平么???还是只要静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后立即让它静止,然后等自检通过就OK了

谢谢 新飞机没装  等新飞机炸了在装其他飞机了!!!! 多谢

网友C:
这个飞控有3个模式,是否处于关闭模式了啊?关闭模式就不闪灯的,增稳和锁定才亮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控有3个模式,是否处于关闭模式了啊?关闭模式就不闪灯的,增稳和锁定才亮指示灯

多谢帮助 这么低级的错误我还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