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urnigy 9xr 遥控器玩模拟器的问题(已解决)和供电问题

楼主(2014-11-07):
最近跟随趋势也买了个turnigy 9xr。高频头还在路上,只有控。想玩模拟器,在模拟器里没有遥控器的信号。
怀疑是遥控器设置的问题,或3.5MM的线的问题。

问题来了:1  你们都用的那种3.5mm的线,是3极的还是2极的。

问题2: 用3节鉄锂供电,不知道有什么缺点。

问题3:  打算用win8平板和采集卡 当监视器。因为市面的FPV监视器亮度高清晰的都很贵。平板已有了,花几十元入个采集卡,不知好不好。

turnigy 9xr自带高级版本er9x 系统。硬件说明是8/9通道。其实是16通道。如果混编的话就更多了。
买回来只有默认设置6通道,4+1(2段开关)+1(3段开关)。
现在我设置成 4+1(2段开关)+1(3段开关)+3(3个旋钮)=9通。

网友A:
这个配置高大上,现场飞机摔没了还可以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高大上,现场飞机摔没了还可以玩模拟器

实物摔了,玩虚拟的。关键我问的问题谁知道啊

通过摸索发现很简单就可以用模拟器了,方法是:关控情况下,先插加密狗到电脑USB,再插入3.5mm音频线到JR口,此时9xr控自动点亮了,此时就是模拟器输出状态。控里面的ppmsim 点关闭。我之前看帖子说开启才能玩模拟器,这可饶了个大弯儿

网友:
模拟器两芯就行,三芯一样用。

网友:
另外驱动装了吗?

网友B:
我用2的和3的都一样
另外那个平板什么型号?难道是ipad mini刷的win8?

网友:
。。不对啊。mini的数据线不是那个,位置也不对

网友C:
求问此控有失控保护功能没?比较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的和3的都一样
另外那个平板什么型号?难道是ipad mini刷的win8?

哦,谢谢。平板就是原生win8的,台电的。关键比我以前7寸屏幕亮。关键电脑还可以录像。原来的不带。如果买带录像的很贵的。

楼主:
驱动还没时间研究呢,说是免驱的,还没下载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问此控有失控保护功能没?比较有意

这个控,本来想按照前辈刷openTX系统。但是查看er9x系统发现。和er9x一样甚至稍微高级一点呢。er9x系统开发度很够用了。所以先不刷机了 ,能省一个USBips钱,
这个控和富斯9一样的硬件。(多了滚珠轴承、12V外接电源口、AVRIPS刷机接口、背光)。操作系统上就是刷了er9x的富斯9.
现在你应该有所对比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本来想按照前辈刷openTX系统。但是查看er9x系统发现。和er9x一样甚至稍微高级一点呢。er9x系统开 ...

那还是木有失控保护啊,唉……暂时还是用FS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木有失控保护啊,唉……暂时还是用FS9吧

失控保护不像天地飞的那样设置,一般都是在高频头部分的嗯钮设置。
jr用的是opentx系统的控。给你找点文字。希望有所帮助。
JR 2.4GHz失控保护设置方式初次对频时,接收机会记忆油门的位置,这是最基础的失控保护,但是其他通道的失控保护是没有设置的,所以必须再做一次失控保护设置。
.1 在接收机BIND插上金钥

2. 开启接收机电源,LED灯号闪烁
3. 拔掉金钥,灯号依然闪烁
4. 将摇杆移动到你想要的失控保护点,按着遥控器背后的BIND钮、开启电源。
5. 等待接收机灯号恒亮
6. 失控保护设置完成
7. 先关闭接收机电源、后关闭遥控器电源
检查设置是否正确
开启遥控器电源,后开启接收机电源。将摇杆移动到失控保护点以外的位置,然后关闭遥控器电源,看舵机有没有恢复至失控保护点,如果没有,表示失控保护设置没有成功,请重复以上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木有失控保护啊,唉……暂时还是用FS9吧

刷机成openTX吧,不知FS9能刷不,这个turnigy 9xr能刷。
这个是opentx的遥控端设置。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4ycRNEPR6jAqCHQqETj1a4fB_nJ09Q2uyua07vhuuiNm9WbYRyRo8uyHOye1QN8AjUCHMMlsoAzwkYzHE2avnYd4HWA2huE38Z9qpsBkKK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保护不像天地飞的那样设置,一般都是在高频头部分的嗯钮设置。
jr用的是opentx系统的控。给你找点文 ...

大补啊哥们,万分感谢,晚上回去就设置~~~谢了

网友:
玩模拟器是要在控里设置的不然音频口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机成openTX吧,不知FS9能刷不,这个turnigy 9xr能刷。
这个是opentx的遥控端设置。
http://wenku.bai ...

FS9能刷openTX在刷机的时候选择合适的功能就行,要求支持的功能越多越消耗存储空间,看需要,可定制性非常高

网友:
另外补充下,有些功能是需要硬件支持的,没打算买想换硬件就不需要刷这个功能,还省空间,一句话:按需刷机!

网友D:
1.线应该是一样用的,区别是有的,但跟模拟应该关系不大,关键是模型设置中信号输出你要设置成ppmsim(好像一个字母错了没记太清),这个模式下高频头无信号输出,进行模拟练习的;2,只要电压在输出范围没就没问题,能装进入更好,方便点,里的测量下电压在一般设置中校准下电压,电压报警设置好,对电池有好处;3,一个不太清楚,目测应该可以,只要图穿接好,视频信号能正常输入就好。以前回答完毕,希望你满意,另外我一般只管大胆胡说,从不小心求证。入的神控,恭喜了,我盯了好长时间了,楼主是哪个仓买的?多少米?邮费多少?几天到货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本来想按照前辈刷openTX系统。但是查看er9x系统发现。和er9x一样甚至稍微高级一点呢。er9x系统开 ...

其实ER9X跟OpenTX差不多,想用新的功能多的就上OpenTX,没这需求的就用ER9X,ER9X很成熟,也有更新跟扩展,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你要是想拿单片机来运行win7是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要考虑下硬件平台,是个自己的系统才是对的,再说ER9X能全搞懂功能也是不容易的,有这功能估计不会用上,更别说不会用的功能了。

网友D:
顺便问下,你入的什么收发系统?我查到的有10种可用,我知道有不低于10种的选择,不知道你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线应该是一样用的,区别是有的,但跟模拟应该关系不大,关键是模型设置中信号输出你要设置成ppmsim(好像 ...

多谢了,通过摸索发现很简单就可以用模拟器了,方法是:关控情况下,先插加密狗到电脑USB,再插入3.5mm音频线到JR口,此时9xr控自动点亮了,此时就是模拟器输出状态。控里面的ppmsim 点关闭。我之前看帖子说开启才能玩模拟器,这可饶了个大弯儿。

我在中国仓买的控,香港仓买的1W433 高频头和接受。我这种搭配比较合算。周六日不发货,我周六付款了,下周4到的。香港的一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下,你入的什么收发系统?我查到的有10种可用,我知道有不低于10种的选择,不知道你的是哪个?

jr制式的433模块,香港仓

网友:
引用 楼主:
jr制式的433模块,香港仓

香港仓有个日冠的,在香港买加运费比某宝不加运费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通过摸索发现很简单就可以用模拟器了,方法是:关控情况下,先插加密狗到电脑USB,再插入3.5mm音 ...

ppmsim是专门接模拟器的,你可能是哪里没弄好,这个模式高频头没信号输入,回头想试试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了,通过摸索发现很简单就可以用模拟器了,方法是:关控情况下,先插加密狗到电脑USB,再插入3.5mm音 ...

关控状态下?查上回开机?

网友:
应该是ppm输出是9,pcm输出是8吧!。。。还有就是默认3个旋钮没没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控状态下?查上回开机?

是的,例如玩 Reflex XTR模拟器,关机插线,点亮遥控器。PPM信号在模拟器里有输出。插线状态打开控的开关,模拟器中显示遥控器已关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例如玩 Reflex XTR模拟器,关机插线,点亮遥控器。PPM信号在模拟器里有输出。插线状态打开控的开关 ...

那怎么校准通道?用模式飞的时候控是关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怎么校准通道?用模式飞的时候控是关着的???????????

校准通道在模拟器状态和非模拟器时 都行。都可以保存,互相通用

网友D:
飞模拟控来着还是关着?模拟器上就不用校准?你说的模拟器状态跟非模拟器状态是控的吧?电脑上的软件怎么校准的?不开控,亮了就近校准,完了就可以飞?控一直是关的?????求解,有控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模拟控来着还是关着?模拟器上就不用校准?你说的模拟器状态跟非模拟器状态是控的吧?电脑上的软件怎么校 ...

遥控端只需一次校准(默认其实很准了),此次校准可以在正常模式下或玩模拟器的情况下,在遥控器里相关菜单里进行校准。校准一次终生保用。
模拟器里也需要中立值和行程校准。每款模拟器也需一次校准。
我睡觉了今天。多谢捧场

网友:
还是不清楚你玩要模拟时控是开的还是关的,,,,我也要睡了

网友E:
我也入了9XR 从中国仓入得。模拟器只有凤凰3.0,空关机状态连接好加密狗和线就可以用了。但9XR需要进行通道映射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入了9XR 从中国仓入得。模拟器只有凤凰3.0,空关机状态连接好加密狗和线就可以用了。但9XR需要进行通道 ...

关机玩模拟?

网友:
9xr安装好电池后,连接好模拟线加密狗电脑模拟器后自动开机就可以玩模拟器了,不用拨动开关。

网友(2015-02-21):
关机连上线遥控就自动开机了,但不要装后边的高频头

网友F(2015-06-06):
问下,这个控有自带的模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这个控有自带的模拟器吗?
关机状态下,插上3.5mm耳机接口的模拟线,控就激活为模拟器模式。 市面上所有的都支持啊。例如 凤凰系列,flyrun ,X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