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14-11-07):
如题,请教高手飞跃680挂狗台想要续航20分钟左右,动力和桨怎么配置啊?

网友A:
同680,朗宇3508 380kv,6s 5200mah 25c,12寸桨,挂狗+云台 2700g,慢飞20分钟没问题~3.6v报警

网友B:
四字头电机把,15寸桨,很容易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680,朗宇3508 380kv,6s 5200mah 25c,12寸桨,挂狗+云台 2700g,慢飞20分钟没问题~3.6v报警

求电调多大,桨具体尺寸?

网友C:
我用 3508电机KV380    飞越1355碳纤桨,带狗+云台+图传能飞23分钟,云台图传单独3S2200供电     电池6S 10400MAH 重1.4kg,总重量3.8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 3508电机KV380    飞越1355碳纤桨,带狗+云台+图传能飞23分钟,云台图传单独3S2200供电     电池6S 10 ...

感谢!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电调多大,桨具体尺寸?

铂金30A足够!桨我用的是1255的碳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字头电机把,15寸桨,很容易20分钟

680上不了15寸桨

网友D:
楼上正解680上不了15寸桨你要换管子,但是还有个悲剧就是680重心板太软就算加长也是鸡肋,我就刚把这机架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680上不了15寸桨你要换管子,但是还有个悲剧就是680重心板太软就算加长也是鸡肋,我就刚把这机架 ...

是啊  但我感觉改过如果带狗强度应该够的 你是什么原因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