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00E DFC双桨的问题。

楼主(2014-11-07):
飞机炸过,横轴,主轴全换,旋翼头的螺丝也换了,但是飞机总是有1MM的双桨,飞着感觉不舒服。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两边的螺距一大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的螺距一大一小

肯定不一致,不知道问题出到哪里了。

网友B:
螺距调到零度没,两边都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调到零度没,两边都要调

DFC的旋翼头不会调呀,都是头球拧到底,不像FBL好调。

网友C:
FBL你是怎么调的,那么DFC也怎么调啊

网友D:
DFC臂螺丝换了试一试

网友:
我的也有,不会调

网友E:
两个桨最低到最高度数一致,V8上调的时候平行,怎么会双桨呢?DFC桨夹摇臂和球头扣也能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L你是怎么调的,那么DFC也怎么调啊

FBL拧正反连杆就行了,这个DFC还真不知道怎么调整。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DFC臂螺丝换了试一试

换过了,螺距相差0.2度,应该不会出现双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桨最低到最高度数一致,V8上调的时候平行,怎么会双桨呢?DFC桨夹摇臂和球头扣也能调啊。

我都是拧到最紧的。两桨相差0.2度,居然有1MM的双桨。

网友E:
哪边高就把扣松一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边高就把扣松一格吧。

一切IDLE就没有双桨了。神马情况

网友:
高速把微小差异消除了,看一下横轴旋翼头部分吧。

网友F:
横轴胶圈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横轴胶圈换了吗?

这个还确实没有换过!!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确实没有换过!!是这个问题???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能性很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拧到最紧的。两桨相差0.2度,居然有1MM的双桨。

别说0.2度,就算两桨度数完全一样,照样有可能出双桨,这么说能明白吗?也就是说为什么连接大桨夹和十字盘的连杆都是可调的,就算球头扣都拧到头,两个球头扣都是从一个螺距点开始拧入的吗?况且能拧的那么精确吗?再好的两支大桨保证绝对直吗?桨夹轴承,横轴垫圈,大桨夹螺丝松紧,都是导致轻微双桨的原因。正负最大螺距能保证没有双桨,不太可能吧,只是肉眼看不出而已,简单调调连杆飞吧~

网友G:
电子螺距尺,测量大桨角度,应该放在桨尖测量,最后观察双桨也是看桨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