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300动力套装搭配KK飞控组装的小四轴,如何校准调试?

楼主(2014-11-07):
DJI的电调不需要校准,也不能校准,我现在新装的四轴四个电机启动时压根不同步怎么办?我的四轴是X模式的,油门缓推,电机依次转动,第二个电机先转,然后是第一个,第三个,第四个,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挺大的!
电池通电,电机就报警,KK飞控解锁之后才停止“B~B~”响

网友:
没有玩过kk 飞控,cc3d之类的是支持的。。。

网友A:
起飛正常的話就只能這樣了!別揪結了
dji飛控是可以調整怠速滴!
建議換飛控吧!有米就v2缺米就lite E300都上了~因該不缺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飛正常的話就只能這樣了!別揪結了
dji飛控是可以調整怠速滴!
建議換飛控吧!有米就v2缺米就lite E300都 ...

木有经过校准,周六强行试飞,油门迅速上推,飞机直接后翻,X字原地立起后翻,擦伤桨片两个!!!!真是伤神!伤心!真伤钱啊!!!!TM难道只能换DJI自己的飞控!?穷Diao表示木有米!

网友:
额。。。e300这么贵都买了,为啥不买个好点的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经过校准,周六强行试飞,油门迅速上推,飞机直接后翻,X字原地立起后翻,擦伤桨片两个!!!!真是 ...

起飛會後翻請確認以下!
槳是否裝錯邊?多軸是啥模式~ X+?電機轉向?

网友B:
都上E300了换个LITE的单飞控也就360,还玩KK,。。。。KK无法定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槳是否裝錯邊?多軸是啥模式~ X+?電機轉向?

X模式,电机转向确认无,第一跟第三是顺时针,第二跟第四是逆时针。DJI的电机在轴上有个小坑可以区别顺时针电机或是逆时针电机,电机没错,桨叶应该不会错,否则装不进去(自紧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上E300了换个LITE的单飞控也就360,还玩KK,。。。。KK无法定高的。

关于KK 的教程比较多,本来想着自己摸索起来会容易一些的!有靠谱的网店么推荐么?LITE单控360,是不是不含GPS的

网友:
是的,单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