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2e与华科尔DEVO 10那个好?

楼主(2014-11-07):
华科尔devo12e与华科尔DEVO 10那个好?

网友:
硬件部分貌似多两个旋钮
D10刷了Deviation固件也可以支持12个通道
so我觉得D10性价比高些

网友:
devo12多的通道是鸡肋

网友:
一个性价比高一个骚。自己选择,功能是基本一样的。另外devo12s带肩膀上四个可以转动的比例通道。可以用食指来控制云台的俯仰滚转。这个d10没有,其他的就没什么特别了

网友:
要是不纠结语言的话两个没什么区别。
D10加个屏的价格与F12E也没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英文,一个有中文。
一个试一体机,一个就是个单遥控。

网友:
同问,期待各大牛教导

网友A:
为了验证D12e是否能刷机,特地买一个回来,发现虽然硬件和D10几乎一样,但是插上电脑,刷机软件是不支持D12e刷机的,能认出遥控器,但是不能刷,也问过华的技术部的人了,目前D12e是没法刷机的,华控没法刷机,那还买它干嘛?所以还是老老实实D1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了验证D12e是否能刷机,特地买一个回来,发现虽然硬件和D10几乎一样,但是插上电脑,刷机软件是不支持D12 ...

你好,我的D10刷机线找不着了,请问有什么USB线可以替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D10刷机线找不着了,请问有什么USB线可以替代吗?

mini usb转usb的线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 usb转usb的线就可以

谢谢试了,不行,好像专用线,应该是com口转usb,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试了,不行,好像专用线,应该是com口转usb,不知对不对

你是不是用手机的那种micro usb线了,是mini usb,不是micro usb

网友C:
d12支持的包括固定翼、直升机和滑翔机;
d10支持的有固定翼、直升机,
那么请问各位大神:用d10玩滑翔机的话,会无法支持吗?可以通过刷固件或者设置实现支持滑翔机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手机的那种micro usb线了,是mini usb,不是micro usb

谢谢,换了根线,行了

网友(2014-12-15):
我也在犹豫  D10      或 12E,不知道楼主 定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2支持的包括固定翼、直升机和滑翔机;
d10支持的有固定翼、直升机,
那么请问各位大神:用d10玩滑翔机 ...

你把滑翔机从固定翼里面扔出去,是谁批准的?难道滑翔机的机翼不是固定的吗。是自己扑腾的?最后按照你的分类标准告诉你,能控制固定翼的控,都能控制滑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滑翔机从固定翼里面扔出去,是谁批准的?难道滑翔机的机翼不是固定的吗。是自己扑腾的?最后按照你的 ...

这位讲话这么大火药味,是因为被家暴抑或不调或者不举了?

网友E:
这两个控我都有,感觉d12和心里预期的顶级控还有差距,虽然是彩屏,做工还是和d10一个水准,都不如2801做的好。所以建议还是d10,如果想彩屏又不在乎通道数,宁可d8。从刷机来看,d10系列的兼容固件更成熟。国产控软件差是共识,彩屏控的软件差距就更大了,真的浪费了那彩屏,要是吊几个做手机的来做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控我都有,感觉d12和心里预期的顶级控还有差距,虽然是彩屏,做工还是和d10一个水准,都不如2801做的 ...

我也在纠结这个,谢谢了,但是12e不是支持云台控制么,貌似这个不错

网友:
简单的滑翔机当然可以用普通固定翼设置飞,就像4通的直升机也可以用固定翼飞

但是高级滑翔机里的控制面远比普通固定翼复杂,用固定翼模式的话,要么必须自己想办法设置混控,要么就是混控太复杂或者混控不够用。所以几乎所有的上点档次的控生产厂家都会把滑翔机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式来支持,里面内置有多种通常仅用于滑翔机的混控和飞行模式

很多事情不要就拍拍脑袋就想当然。不懂不是问题,

网友F:
新手想问问 DEVO10 这样的 500元级别的控 和 外国产的 比如futaba 这样的 2500~3500元级别的控到底差拿 为什么就那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验证D12e是否能刷机,特地买一个回来,发现虽然硬件和D10几乎一样,但是插上电脑,刷机软件是不支持D12 ...

想請問一下你用的是哪版的DEVIATION? 4.0.1好像是說支持DEVO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想问问 DEVO10 这样的 500元级别的控 和 外国产的 比如futaba 这样的 2500~3500元级别的控到底差拿 为 ...

差距最大的是软件,然后是做工.
软件不好是说用着不那么方便.界面不好看,字体大小不协调,菜单不合理,设置按钮不方便等等.
做工不好主要是用料,比如说遥控器的开关质量,塑料的材质,电镀的质量等等.反过来如果插接件这些东西质量不好,比如天线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震动影响等,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就会间接的影响到遥控的稳定性.
遥控器这东西,主要差距不在功能和遥控距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