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普电池有保修期没有?空中掉压是我的事还是电池的事?

楼主(2014-11-07):
其他电池均没出现过此种情况。。。。9月底买的电池,达普有保修吗?

屏幕快照 2014-10-30

楼主:
截图是第一次出现的飞行记录,因为飞过树梢没看清我以为是飞机碰到了树枝,第二次直接在我眼前摔了,回去看记录又是突然掉压。。。

网友A:
包不保修不知道,掉压快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网友:
我这达普6S10000的电池也是这情况
我还是在海上飞,突然高度胡上胡下的,吓死了

网友B:
这是用啥记录电池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不保修不知道,掉压快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啊 ?

网友C:
遇到瞬间气流也是这种数据,我手里一大堆。dupu掉压只是表象,c数虚标可能有,不过我手头的很多暂时没发现太严重的虚标。

ps 作为飞行器操作者 大部分都不去了解气流气候相关知识。实在是国内模友的一大悲哀,恳请大家不要太浮躁,坐下来好好学习一下气象学气候学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啥记录电池电压的

SX自带的黑匣子啊

网友D:
表示 有时候电压计不准
这是真的
a2的电压计就不准
有次显示20V 实际上bb响显示3.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示 有时候电压计不准
这是真的
a2的电压计就不准

不准无所谓,关键在显示掉压的位置我眼看飞机坠了啊,如果是不准飞机应该正常飞行吧?另外其他电池显示都挺准的,从没出现过显示掉压的情况

网友E:
摩友您好,首先感谢您对达普电池的支持和信赖,达普电池3个月质保,出现问题您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客服或者拨打4000585997联系我们帮您处理!

网友:
10楼摩友说的问题我们售后也发现过,建议模友飞行中近距离的可以使用bb响作为辅助电压测试设备!远距离我们近期将推出电压实时回传的专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摩友您好,首先感谢您对达普电池的支持和信赖,达普电池3个月质保,出现问题您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客服或者拨 ...

那你的意思是能保了?卖我电池的那哥们告诉说我的电池摔了,就一个角炸鸡的时候磕着了,他说外形有损就不保了。。。。炸鸡谁能保证电池毫发无损,怎么俩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瞬间气流也是这种数据,我手里一大堆。dupu掉压只是表象,c数虚标可能有,不过我手头的很多暂时没发现 ...

我不是用来飞固定翼的,就在我眼跟前,调试飞机的时候,高度5米左右,天气晴朗无风,别的不知道,我这个真跟天气无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能保了?卖我电池的那哥们告诉说我的电池摔了,就一个角炸鸡的时候磕着了,他说外形有损就不 ...

亲可以联系客服,或者拨打4000585997全国服务热线(8:30-18: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可以联系客服,或者拨打4000585997全国服务热线(8:30-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