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1+和ilook选哪个?

楼主(2014-11-07):
自己组了一架450,现在打算上FPV了,这块比较小白,搜集了一些资料后还是没法决定上哪个?

坛子里的前辈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这要看云台了,而且我个人觉得200mw功率有点小,今天看到一个卖和1+一样的便宜的店,在观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云台了,而且我个人觉得200mw功率有点小,今天看到一个卖和1+一样的便宜的店,在观摩

对了,云台用的是是华科尔G-2D。你看的是哪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云台用的是是华科尔G-2D。你看的是哪家?

某宝,祥云模型

网友:
350左右收个1+不错,带图传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云台用的是是华科尔G-2D。你看的是哪家?

既然你用G2D 肯定是ilook了, 建议ilook+ 云台直接可以供电给摄像头。 多带个图传模块不好吗。
距离太近可以考虑使用平板天线增益。

买个鹰眼自己还要配图传。 图传的供电。 摄像头的供电 摄像头到图传的连接线。 450 轴距。 请问有多少地方给你布线

网友C:
200MW不用考虑了!效果不实用

楼主:
多谢~回头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用G2D 肯定是ilook了, 建议ilook+ 云台直接可以供电给摄像头。 多带个图传模块不好吗。
距离太 ...

见解很到位,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MW不用考虑了!效果不实用

好的,距离要求估计也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MW不用考虑了!效果不实用

精灵能飞多远嘛,200mw图传搭配好了1km没有问题的,再说体积小功耗小,精灵这种级别的应该是标配

网友:
也想知道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