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对频后抖动 过会就好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7):
如题

网友A:
只抖一两下正常,多了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抖一两下正常,多了就不对了。

抖动持续5到10秒就停了

网友:
我理解不是舵机就是控解析度不准或者电调接收ebar电流信号不稳。替换排查吧。

网友:
如果单纯 想 知道 舵机有没故障,我会用那种 舵机测试仪,  当然 保证那个测试仪是正常的。

网友:
其次  可以换个 闲置通道 来测试。

网友:
电压有没问题,测下 电池总的电压,和电调出的5v电压。 最好 平衡头也顺便测下,了解下电池状况。

楼主:
问题解决!
是十字盘设置成120度的了!

网友(2014-12-09):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