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之一:数传界面没数据显示

楼主(2014-11-07):
各位,请问我接上数传了以后数传的这个界面没有任何数据时怎么回事?求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图片怎么没有了~郁闷

网友A:
这里是升级数传固件和设置数传参数用的~

数传的作用,相当于USB线与APM的连接,只是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升级数传固件和设置数传参数用的~

数传的作用,相当于USB线与APM的连接,只是无线的………………
...

我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我记得里面有一段是这里有参数的,而且还可以在这里可以调节发射的功率,求指教~!

网友B:
不要点插头,然后选择加载设置

网友:
注意不要随便乱改,否则数传对不上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点插头,然后选择加载设置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我记得里面有一段是这里有参数的,而且还可以在这里可以调节发射的功率,求指教~!
...

数传在连接时,打开这里是加载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