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咤V2飞控手动模式还有其他模式的指示灯是什么亮的

楼主(2014-11-07):
说明书里手动模式指示灯是不亮的,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是亮红灯,到底大疆的说明书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管什么模式gps信号不好就会闪红灯,手动模式也不例外。拿到室外gps信号好的地方红灯就不闪了。

网友:
兄弟說明書不是拿來扇涼的!仔細看看吧!手動模式不閃燈!但有接gps還是會閃紅燈的!如果訊號好的話就啥燈也不閃!

网友A:
在智能方向控制关闭的情况下,
手动  姿态  GPS 飞行模式时,指示灯的情况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智能方向控制关闭的情况下,
手动  姿态  GPS 飞行模式时,指示灯的情况是这样的,

GPS模式有三红两绿的,这个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模式有三红两绿的,这个又是什么情况

摇杆不在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不在中位,

我问过好几个哥们了,绿灯都是双闪的,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