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加装APM模式切换神器成功

楼主(2014-11-07):
     用的FS 9控原厂固件,功能强大,唯一的就是辅助通道不能自由自定义设定,要是五通道设置混控切换飞行模式,通道就有点不够用,还要控制云台俯仰、相机红外拍照。除非刷写ER9固件,不过比较麻烦,对于生手来说焊接刷机都是有一定难度的,论坛里看到有切换神器买也有测试,就入了一块。今天到货马上装上使用,比混控节省一个宝贵的通道,先把遥控正面的旋钮开关PIT TRIM通过辅助通道设置(AUX-CH)设为第五通道{进入MENU设置,选SETTING按确认再按一下导航菜单UP键直接跳到AUX-CH,进入后通过UP、DN选择通道CH5,+ —切换你要定义的开关名称这里是PIT TRIM确认后退出},接着进行改造

切换模块会赠送一根连接线(红+5V、黑地线、黄S)用万用表测量遥控器正面PIT旋钮从左到右依次为+5V、S、—。

接线测试

大功告成,最后不要忘了遥控器重新校准,检查切换器模式切换正常不正常。每个遥控的参数各不相同,如过有重复的模式说明中心值错误,把切换模块参数调整一下把不合适的改掉。

按照实际选择调参COM口

调参过程就不叙述了,如果有兴趣买了一块,店家会送调参软件和教程都比较简单一看就懂。以上参数是FS9控最接近中心值的参数

网友A:
这个帖子不错,就是不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不错,就是不够详细

教程买模块就有,也比较简单就不讲了

网友:
不是每个人都会买啊,想看先买?。。。。。。。。。。我只想看看,了解下。

网友B:
天七加这个模块更费事,好端端的天七就因为这个让我把原装1s电池换成自制2s电池,加了个稳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加这个模块更费事,好端端的天七就因为这个让我把原装1s电池换成自制2s电池,加了个稳压板

当时没买天七就是应为电池问题不是通用的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