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过精灵2脚腿(加宽 加高)怎么才能买到合适的箱子?

楼主(2014-11-07):
问了淘宝1圈,也没问到,既然这么多人改装脚腿,为什么没有卖改装脚腿的箱子   ...改装过精灵2脚腿(加宽 加高)怎么才能买到合适的箱子

网友A:
换这个脚架好换吗。我纠结好久没敢买 主要是怕换不好炸机,还有 我一般是用壁纸刀对泡沫进行简单加工加宽 将精灵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脚架好换吗。我纠结好久没敢买 主要是怕换不好炸机,还有 我一般是用壁纸刀对泡沫进行简单加工加宽  ...

好一点而已,前面扭头拍不到腿了,向下也能更加仰下去,炸鸡了不至于会让云台直接接触地面,但是腿比较软,降落最好有人举着降落!

网友A:
我是直接在原装脚架上加了海绵垫 能高一点 还能缓冲一点降落的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在原装脚架上加了海绵垫 能高一点 还能缓冲一点降落的力度。

可能你对拍摄没要求,我们必须要求画面干净

网友A:
确实很头疼拍脚架 你这种脚架好换吗
需要拆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你对拍摄没要求,我们必须要求画面干净

你换这个脚架也没用,左脚架一样出现在镜头中。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你对拍摄没要求,我们必须要求画面干净

要求画面干净还用精灵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求画面干净还用精灵拍。。。。。。。。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头疼拍脚架 你这种脚架好换吗
需要拆机吗

好换,不用拆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这个脚架也没用,左脚架一样出现在镜头中。

不90°拍,没事,自我安慰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画面干净还用精灵拍。。。。。。。。

第一次接触航拍,没经验,精灵名气最大,所以就上道了,下部机器 会注意很多的

网友:
自己买个大个的箱子买点海绵做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脚架和原装的脚架那个更轻

楼主(2015-06-12):
引用 网友C:
要求画面干净还用精灵拍。。。。。。。。

便宜

网友(2015-07-18):
貌似脚架不错

网友:
这个脚架....谁用谁知道!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降落最好有人举着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