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机架apm飞控刷什么模式

楼主(2014-11-07):
之前是450十字机架,现在换了个蝗虫机架(折叠的)但是不能飞,我是四轴新手,之前十字机架能飞行!

楼主:
我用的就是这个x型呀

网友:
应该还是X模式

网友:
APM应该有个异性的选项吧

楼主:
可是飞机在手里就左右摆

楼主:
异型选项么

楼主:
需要重新设置么

网友:
需要重新调PID

楼主:
我研究下,还没有调过了有资料么

网友:
目测轴距是正X,自动调参一组就稳了

楼主:
自动调参,我都不知道能飞不现在,我小试下

网友:
x就行吧,量量电机位置是否标准。

楼主:
终于搞定了,在大家的反复提醒下我又再次检查了飞机的机架模式,晕怎么成了H型,之前我X机架还飞的好好的,改成X好了,晕死,还是谢谢大家,确实是X机架

网友:
它四个发动机最后形成的还是正方形吧,那就可以用x型咯

楼主:
就是这个选项

网友:
铝合金支架,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