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4-11-07):
ftdi和miniosd要怎么连接!

网友A:
后面有标记,对接就行了,TX RX反接

楼主:
只有地线 tx rx 电源 其他2个不会接,字母对不上

网友:
六线接法就是osd的最上面那个脚接232最下面脚,osd从上到下,对应232从下到上每个脚对接,四线接法就是GND对GND.5V对VCC.RX对TX.TX对RX.我用四线连不上,但是六线就可以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标记,对接就行了,TX RX反接

只有 地线 tx rx 电源 剩下的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楼上说得这么清楚,看来我不用发言了……拿分走人

网友:
跟在后面拿分走人!

网友B:
你们这样教估计LZ看眼花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直接上图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样教估计LZ看眼花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直接上图不就行了吗?

还是泡泡老师懂新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样教估计LZ看眼花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直接上图不就行了吗?

老师,最后一条线不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