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下关于6S 15000mah耗电情况,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1-07):
最近我S1000用的6S电池 满电25.36V  刚起飞不到2分钟迅速降在22.6 再过大概3分钟左右变为21.5,降落下来不久又恢复在23.4,这为正常吗。有哪位老师们遇见过此类现象?您是如何使用?     上来交流一下,分享一下经验 ,

    多谢赐教

网友A:
有没有鼓胀?放电倍率多少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鼓胀?放电倍率多少C?

谢谢老师的关注 电池稍微有点膨胀,放电倍率15C,烦请您给些建议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 电池稍微有点膨胀,放电倍率15C,烦请您给些建议参考

动力功率是多少?

网友:
听口气像旧电池~旧的话用了多久?15C容量多少??要是1W出头的电池估计就是快挂了~S1000 15C电池~容量上不去的话电池会很吃力的~出现这种大压降正常~

网友:
测试一下线损值吧,坛子里有可以搜,估计是严重老化所致。

网友:
有点涨的话确实有可能会这样,因为电池已经开始坏了

网友B:
要么内阻大了,要么电池C数虚标,要么有片电芯OVER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C:
呵呵··· 6S·· 15000mah 15C ???     难道是传说中的 XXX 蓝皮?(据说XXX自己没出过这款电池,至于是谁山寨出来的有待考证) ···如果你用的是这种电池··  那你遇到的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6S·· 15000mah 15C ???     难道是传说中的 XXX 蓝皮?(据说XXX自己没出过这款电池,至于 ...

谢谢老师的分析指正,没错 是蓝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内阻大了,要么电池C数虚标,要么有片电芯OVER了,这么简单的问题!

谢谢老师的分析,指点

网友:
6S电池,总电压:6*4.2=25.2  楼主居然充出了25.36 。真乃高手啊。。。我们家的电池是只能充到25.2,如果比25.2高了,我们不负责。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真正的好电池,是不允许过充的。楼主换块电池换个充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