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颤抖

楼主(2014-11-07):
连好电子设备后,还没动遥控器了,有时舵机就颤抖,电机也会转起来,怎么解决啊,除了把线分开点,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换个接收试试,附近有干扰吧

网友:
估计是接受机的事

网友:
接收机干扰

网友:
抖舵,这问题很复杂,遥控、接收、舵机本身都有可能,替换法一步步测试吧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過類似的問題,換了另一個接收器後油門接電就會自轉,後來是調整控的 max, min 量解決的,給您參考。

网友:
抖舵 排除机械原因 就考虑干扰 或供电问题 后者很容易被忽略而归结于干扰

网友:
不是2.4G控?控上油门通道不可以往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