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x350pro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4-11-07):
tx线到底是要接在电阻后面还是那个点啊?

网友:
这应该是ATmega2560(我去商家还要磨掉IC标签,,也太无良了吧),去网上找一下它的引脚定义,查找tx0(我没记错的话它有4个URAT口,这里应该是tx0,没改过x350pro懂点单片机,若有错误请楼下指正)

网友:
此飞控的所标的TX实际是单片机的RX端,所以你的OSD的TX焊到飞控标有TX点,OSD的RX焊到飞控的标的RX点!

网友A:
这飞控就一APM,楼主完全可把她当APM玩的。接上USB线用MP就可以设置航点,修改飞行模式等所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又说短接的时候左边不接,右边接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又说短接的时候左边不接,右边接12v

那要看你右侧的焊盘是否连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又说短接的时候左边不接,右边接12v

右边焊盘有连上,飞控5v那不接,接图传那边的12v,可接完osd能显示,但数据不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飞控就一APM,楼主完全可把她当APM玩的。接上USB线用MP就可以设置航点,修改飞行模式等所有参数!

想问下 这个xpro的APM比起市面上的APM2.6 性能如何? 元件方面有阉割么 特别是气压定高是否不如市面上的APM
如果刷了一样的APM固件 是否性能完全一样 打算买个来玩玩 但是怕是阉割的APM 不爽 网上对这个负面评价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样的,蓝色的接在电阻左边

网友:
接在焊盘上面,那两个电阻是做阻抗匹配的,如果一个有接电阻,一个没接电阻,可能导致信号传输过程中出现误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又说短接的时候左边不接,右边接12v

显然我和泡泡老师意见相左,看你信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 这个xpro的APM比起市面上的APM2.6 性能如何? 元件方面有阉割么 特别是气压定高是否不如市面上的A ...

在MP中对其各项设置都没问题,但官方对使用固件版本及是优化情况只字未提,故不敢随意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这样的,蓝色的接在电阻左边

我接在那个点上,但是没数传,所以没有接进osd那,通电后为什么osd数据不更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我和泡泡老师意见相左,看你信哪个?

按照泡泡老师的接法,没有冒烟,能显示,但是不更新实时数据,实在没辙就按照你的试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飞控就一APM,楼主完全可把她当APM玩的。接上USB线用MP就可以设置航点,修改飞行模式等所有参数!

接上USB线只有在57600波特率下才能进入MP.已试三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上USB线只有在57600波特率下才能进入MP.已试三校准.

是的,波特率只能57600bps。更改飞行模式,计划航点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接在那个点上,但是没数传,所以没有接进osd那,通电后为什么osd数据不更新呢?

数传和图传都接的话就接在白色圈位置,单独接图传的话就接电阻位置吧,只是我的接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传和图传都接的话就接在白色圈位置,单独接图传的话就接电阻位置吧,只是我的接法而已。

你通电后能更新数据吗?电阻那个点焊起来有点难度哦

网友:
我都用了好几个月了,数据都是实时的,目前只用OSD,减轻重量,因为数传对于350PRO没用,350PRO无法保存更改设置,控里面固定了的,六段开关也设置过。。。只能说DEVO-M是固化的傻瓜控,挺好的,无GPS信号下可以定高,有GPS可以定点,同一个位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