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500用电机

楼主(2014-11-07):
想买电机  纠结继续用亚托原产500MX还是升级选天蝎星3226  练习阶段想续航时间长点  请教哪款电机比较省电  谢谢

楼主:
另外电调也想升级  请推荐下

网友:
500mx就挺省电,电调升级100 v3,可选择的不多

楼主:
谢谢  3226质量过硬吧

网友:
3226 是拿來噴機子用的,要省電就不用考慮這顆了
我用 430 槳,定速 3000 轉,搭鉑金 100A 電變,用 3300 電池
"最多"就是噴 3:40 秒就一定得下來,不然等著送電池去回收了

楼主:
看来还是继续用500MX

楼主:
电调的话凤凰90和好盈哪款重量轻  省电  价格差不是很多

网友A:
我试过好几种搭配,用K8 定速2900转,好赢100V3 电调,蝎子3226电机,futaba t8fg遥控器,最好用了,3;30下来2700毫安电池还剩3.7左右,3300还剩3.8左右。完全没问题。是我最喜欢的了。亚拓电调加亚拓电机也不错就是没有定速好飞。也试过花牌电机,会掉转,不够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好几种搭配,用K8 定速2900转,好赢100V3 电调,蝎子3226电机,futaba t8fg遥控器,最好用了,3;30 ...

怎么都要那么高转速,2650以上感觉就够了,要省电,就亚拓老款500L电机

网友:
500L功率太小当然省电但会感到力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