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摄像头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4-11-07):
接线的我知道,+ -  和信号。 其它两个接口我就不清楚了。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  12V电压正极
-   12V电压负极
V   视频输出

楼主:
这个我知道。那其他两个接口呢?

网友:
IR是红外灯,另外一个是光敏

网友:
看标示一个像是接镜头上的红外滤镜切换日夜的,一个是供电的,都不用管的

网友:
知道那些,你也用不上吧

楼主:
这B摄像头我接了图传输出电源,也不行啊。接了12v电压也不行。感觉这摄像头没救了。

网友:
别灰心是有那办法的!

网友:
sck
sda
应该是IIC接口

网友:
找卖家吧!

网友:
那是供給紅外線補光燈的.不用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  12V电压正极
-   12V电压负极
V   视频输出

红正极   黑负极   黄视频信号             其他的插口是接红外灯的

网友:
上个9V 的电压试试

楼主:
已经放弃了,要是这玩意还需要指定电压才能工作的话,那基本上没用了。

网友:
多半是电压不对冒烟了

网友:
监控摄像头~~

网友:
12V GND V分别是12V电源正,GND:12V电源负和视频地公用,V为视频输出,使用75欧姆同轴电缆做输出,IR-CUT是日夜滤光片切换,你的M8镜头没有带这个,因此那个IR-CUT不用接

网友:
12V输入是因为要兼容监控摄像头的原因,基本所有的监控电源输入都是12V的,你可以看下DC-DC或者LDO参数,可能是宽电压输入的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摄像头只能以12v电压稳定供电才能工作是不?

网友:
这种监控摄像头基本都是12v的,顺便问一下,镜头是2.1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