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征集关于零度S4V2不能校磁故障的案例

楼主(2014-11-07):
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
论坛里没有发现类似案例啊,至少我没有发现。。。

楼主:
只能说你命好

楼主:
原来为对零度印象一直很不错,这次事情搞得很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为对零度印象一直很不错,这次事情搞得很失望

我对零度一直没失望过啊!

网友:
我一直都用wifi校

楼主:
机器太小装不下WIFI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无论怎样不能校准,客服给的方案都试了,绿灯还是不能常亮

楼主:
现在先要搞清楚是是硬件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希望厂家认真查下

网友:
不能校磁的模友可以用官网pc旋翼地面站校一下,方法下个x4手册看就有。注意最好先下载usb驱动装好了再插线

网友:
我的也不能。只能用WIFI 校准。切换档位没反应!!!

网友:
遥控DEVO 10白色  飞控S4V2  死活校准不了磁罗盘   客服说的办法全试过了 都不行。  问了几个用D10控的  都是无法校准

楼主:
希望厂家提供新固件

网友:
我用天地飞遥控器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进入罗盘校准模式。

网友:
14SG+兼容接受通过······电脑调的参数 后来买了WIFI模块····是不是档位设置不正确

网友:
没买wifi模块之前我校磁没校好,后来买了之后校好了。后来分析下是自己操作的原因,其实也很说明书不太详细有关系,校磁过程中应该绿灯常亮,如果不亮了是因为手不稳定,停下来等灯亮了可以继续不影响。然后就是水平校过之后,再把CH5打三次校垂直,这时候灯是不亮的,需要把飞机垂直拿起来绿灯就亮了,就可以进行了,我之前就是看灯不亮又打三次进去存储了,所以校不好。一点经验分享下

网友A:
鐢ㄨ繃涓ゅx4,鍥涘s4娴嬭瘯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鐢ㄨ繃涓ゅx4,鍥涘s4娴嬭瘯鐗

全是乱码

网友:
先是遥控器的 CH5 和 CH6 都在第一档,将 CH5 从第 1 档拨到第 2 档再回到第 1档,连续***拨 3 次,开始水平校准。
将飞行器放平,确保绿灯常亮,把飞行器缓慢地转两到三圈,转动过程中保证绿灯常亮。如果绿灯不亮,先停下调整好飞行器后,再继续转动。
然后再遥控器的 CH5 和 CH6 都在第一档,将 CH5 从第 1 档拨到第 2 档再回到第 1档,一样连续***拨 3 次,开始垂直校准。
然后将飞行器的机头垂直朝下,确保绿灯常亮,把飞行器缓慢地转两到三圈,转动过程中尽量保证绿灯常亮。
如果绿灯不亮,先停下调整好飞行器后,再继续转动。
最后遥控器的 CH5 和 CH6 都在第一档,将 CH5 从第 1 档拨到第 2 档再回到第 1
档,也是同时连续***拨 3 次。此时飞控开始处理先前记录下来的磁场数据,处理过程中绿灯常亮,绿灯灭之后,校准结束。
我记得油门位要收到底的

网友B:
用华科尔的白色控,DEVO10就是不能校地磁,用Futaba14sg就没问题,我想应该是控的事。

网友C:
我的d10ch5都快拨断了,不亮,还是用wifi了,方便

网友(2015-01-21):
我原来也不懂,后来都是自己摸索会的,我看有的固件版本不一样,水平校磁都是绿灯,垂直有的是绿灯有的是红灯,没事我经常玩校磁,旁观的人不知道还以为我是道长在施法术呢。(*^__^*) 嘻嘻……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也是白色D10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