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尾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07):
请教搞过V尾的模友吧,我的天九设置了V尾混控:CH2——V尾舵机1,CH4——Y——V尾舵机2&前轮方向舵机(前三点式),这样接线有问题么,为什么打升降的时候方向舵机也会动作呢?这样正常么

网友A:
前轮方向不能和V尾共用通道,要单独用一个。

网友:
新手天天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轮方向不能和V尾共用通道,要单独用一个。

可以说的具体些么,V尾是24混控,肯定会占用4通道,那前轮方向另外插一个通道么?那样的话打方向舵前轮如何转向?

网友:
前轮方向需要专门配一个通道,关联尾舵的控制,具体要看天9如何配,我没用过天9。

网友B:
设置好了你的V尾巴混控(其实也就是2.4通道混控),这一步你已经设置好了。

再多加个自定义混控(菜单→高级设置→自定义混控),也就是4→6(4通道的指令会传给6通道去,6通道就插你的转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了你的V尾巴混控(其实也就是2.4通道混控),这一步你已经设置好了。

再多加个自定义混控(菜单→ ...

好的,明白了,谢谢。今晚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