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翼展两米的飞翼电机选择

楼主(2014-11-07):
最近想自己做个这样的飞翼 2m翼展 想选一款后推电机  逛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合适的 请大神赐教 谢谢了

网友:
怎么起飞呀

楼主:
打算加个轻点的起落架 只要动力足 手抛也可以

网友A:
太大了,手抛很麻烦,这飞机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手抛很麻烦,这飞机很好飞

我想先做个kt的  好飞的话再做个木得  就是不知道配置怎么样

网友B:
直接手抛就行 不行就一边一个人 配合好 我们以前用朗宇2820 速度不是太快 但是比你的大很多 所以你的2820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手抛就行 不行就一边一个人 配合好 我们以前用朗宇2820 速度不是太快 但是比你的大很多 所以你的2820够 ...

恩  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

以前没玩过大的  这回试试看

网友:
主要是看多重,如果轻的话,电机可以酌情配小一点的。一般来说双天3536~3542这个级别的电机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