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B Goblin 700 speed电装怎么配

楼主(2014-11-07):
虽然还在练习悬停,但是没忍住,收了SAB Goblin 700 speed

请教各位老鸟,我现在空机、舵机、接收都有了,还需要哪些电装呢

1、电调这个可以么?天蝎星Scorpion Commander V 59V 160A ESC (OPTO)
2、电机配天蝎星哪个型号?不用太暴力,亚拓850MX同级别的就行,sab能装的
3、陀螺仪哪个好,希望稳定,好调一些
4、还缺什么电子设备么

大致以上,都是菜鸟问题,在此先谢过各位热心解答的朋友!

网友A:
电调可以。电机对应的应该是4530-540,Vbar必然的好调。不缺了

网友B:
身边有老鸟带吧。。。要是没还是建议先静态。要不翻下上面精华帖里面的受伤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电机对应的应该是4530-540,Vbar必然的好调。不缺了

多谢解答

请教不是有个舵机还是接收的单独供电,会不会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身边有老鸟带吧。。。要是没还是建议先静态。要不翻下上面精华帖里面的受伤记录

多谢提醒
安全一定放第一位,所以肯定是装好先放静态

平时练习用450L和550L,练好八面和航线再拿出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安全一定放第一位,所以肯定是装好先放静态

祝爽飞。

网友C:
真土豪…… 羡慕……

楼主:
多谢!安全一定紧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土豪…… 羡慕……

不是土豪,也挺舍不得的,毕竟不少钱,飞起来差不多要俩万了
只是,人生在世就是个体验,所以喜欢就买吧,毕竟好心情、好状态是第一优先级

楼主:
是的,就是被这货美丽的外表给迷惑了,买来都不知道撒时候能用的起来。。

网友:
天蝎星电调不行,当然K200 cool版电调

网友D:
哥,你见过竞速么。见过,别理我牢骚。没见过。或者只是看过视频。那你完全在作死。对于新手,练悬停阶段敢直接拿700的竞速机,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说。
飞机3d 3c和竞速的区别都很大。专精的飞机才能飞专业的领域。这台竞速机能不能改3d机我不知道这结构,如果不能,该机正螺距远大于负螺距的话。你说的这些电装可能不是很搭。假设你是新手,就随便玩玩,那么够了。
竞速机的陀螺仪别指望好调。假设飞悬停吧。那默认的数值就行。哎,一步一脚印的来好么。我们玩儿飞机好几年了也没敢说飞竞速。就你练好8面或航线。老实说差的不是一丁点儿的远。竞速机转速,我见温柔的也是2500转。顶16度螺距。一般的3d机在这个转速下。很少有不出问题的。竞速机装机调试,排震是首位。不然飞机会飞爆。恕我无礼,新手装竞速机,我不确定这飞机能起的来,并且是靠谱的。竞速机是直升机高手玩的东西。这些高手不仅飞的好且装机也好,一定要找个这样的人带着,不然你飞这飞机,不是把自己砸成穷光蛋,就是快退模了。

网友:
这飞机太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你见过竞速么。见过,别理我牢骚。没见过。或者只是看过视频。那你完全在作死。对于新手,练悬停阶段敢 ...

犀利 在脑袋发热又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是要有你这样的人在旁见扮黑脸 希望楼主看到这段话不要萌生退意 这竞速机要是还不到级别 就装出来养护好 重新搞台小级别练练 把飞好这台700当作目标奋斗吧

网友:
直机竞速有什么乐趣?弄个窝喷,实在不行涵道速度都到300了
新人不明问问